四款不同电路塑壳LED球泡灯拆解对比评测(大迪5W/豫亮7W/三无5W/DZ超亮款10W)

楼主(2020-10-25):
四款塑壳LED球泡灯,使用小红包买的,每款到手不超过0.1元钱包邮。外观和大小差不多,内部不同,四种不同的电路,点亮后的效果不同。按照购买到手先后对比评测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评测的四款红包购买的塑壳LED球泡灯,依次是大迪照明5W、豫亮照明7W、三无5W、DZ超亮款10W。

一、大迪照明5W(阻容降压电路)

大迪照明塑壳LED球泡灯,使用红包买的,到手8分钱包邮。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105/1uF(可换成824/0.82uF,降低LED端工作电流,减小发热可以用的久一些);9颗5730贴片,串联连接。标称5W,实测2.24W,轻微频闪。

相关链接: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阻容电路)

二、豫亮照明7W(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电路)

豫亮照明塑壳LED球泡灯,使用红包买的,到手0.1元包邮。使用的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采用和LED灯板一体化结构,铝基板;用了6颗双芯片2835贴片,串联连接。标称7W,实测5.09W,无频闪。

相关链接:

拆一个7W塑壳LED球泡灯(BP2865方案非隔离恒流驱动)

next

楼主:
三、三无5W(夜灯电路)

三无塑壳LED球泡灯,使用小红包买的,到手0元购。球泡灯很轻,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电路很简单,类似低端小夜灯电路;一个整流桥,4颗302贴片电阻,6颗2835贴片,全串联。标称5W,实测2.77W,较重频闪。

相关链接:

拆一个5W塑壳LED球泡灯(夜灯电路)

四、DZ超亮款(线性恒流电路)

DZ超亮款塑壳LED球泡灯,使用小红包买的,到手0元购。球泡灯很轻,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MX2100AS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一个线性恒流芯片,一个整流桥,2颗贴片电阻,11颗全串联连接的2835贴片。标称10W,实测4.36W左右,严重频闪。

相关链接:

拆一个10W塑壳LED球泡灯(线性恒流电路)

五、小结

注:实测点亮后功率使用的是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

相关链接:

使用普彩P06S-20电力监测仪DIY功率测试插座

网友:
测试仪不错,很少有这样的测评,谢谢分享

网友:
感觉都不咋样!

网友A:
看来还是非线性横流电路靠谱。也买了几个,电阻限流的多,就是这个成本低

楼主: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一体化低成本常见塑壳球泡灯,大致就这几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非线性横流电路靠谱。也买了几个,电阻限流的多,就是这个成本低 ...

非隔离恒流电路靠谱些,非线性恒流电路频闪有些厉害,可以在空焊盘上加个滤波电容来改善一下,因为还没用上,没有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隔离恒流电路靠谱些,非线性恒流电路频闪有些厉害,可以在空焊盘上加个滤波电容来改善一下,因为还没用 ...

非常好的测评,谢谢分享。加电容是不是要加耐压高的,要不很容易坏啊!

网友:
不错挺详细的~

网友:
天啊,每款都不超过0.1元,这跟白捡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好的测评,谢谢分享。加电容是不是要加耐压高的,要不很容易坏啊! ...

一般加个耐压400V,容量4.7uF以上的电解电容就可以。

网友:
都是白嫖的灯泡,的确不如意了

网友C:
那50V电容是个小钢炮,灯珠断路电容必炸,心脏病都能吓出来,有条件的话建议换成250V以上耐压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50V电容是个小钢炮,灯珠断路电容必炸,心脏病都能吓出来,有条件的话建议换成250V以上耐压的电容 ...

这些球泡灯还没使用,用的时候打算换个耐压400V,容量4.7uF的电解电容,手头这种电解电容最多。

网友:
最无耻的还是电阻限流的
等牙膏ing

网友:
非常好的测评,谢谢分享

网友:
我现在撸了个5w色温2700k的节能灯用…

网友:
优秀测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测试很不错! 我最近买配件时顺便买了两个灯,其中一个就是一个小板子 连滤波电容都没有,频闪的厉害,我自己怎么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