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RCC开关电源炸管修复后输出电压低

楼主(2020-10-26):
    各位大神,小弟单位一台仪器的16v充电器(厂家倒闭,铭牌上面写的16v有误,实际是10串镍氢电池12v充电器)坏了,打开后发现是保险丝和2N60开关管炸,启动电阻3*3.3R电阻也烧坏了,同时高压侧还有一个20R电阻烧。    将上述几个原件换件后,高压侧正常,整流桥和300v电容有电,但是输出电压只有3v。低压侧各个电容和二极管都没有问题,1R电流检测电阻也没有问题,F9444ZZ芯片代换了也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不是LM358出问题了,求助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铭牌没错,10串镍氢电池16v没毛病,看看光耦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高压侧的二极管看看有没有损坏。

网友:
量下光耦的电压。。反馈没问题就找高压部分

网友:
你所说的启动电阻3.3欧3个并联的,实际是采样电阻,并联后是1.1欧,个人觉得这个数值值得商榷,仔细看看你有没有看错,是不是3R3还是R33。

电流采样电阻变大10倍的话,电压自然会上不去。排除电阻问题,就查看初级有没有稳压管,二极管,三极管损坏,搞不清的话,就代换大法。

启动电阻一般为了待机功耗,会去很大,厂家的也要47K以上,新型电源启动电阻经常1M欧以上,3.3兆欧也不是没有。

网友:
测电压时拿镊子短路一下1欧的电阻,看看电压是否变高一下,如果有,找此电阻连接的运放那个脚,找运放另一输入脚上的分压电阻和基准431可能有问题。
要不拿一稳压电源接此输出端低往高调,测光耦输出如果在额定电压附近变化就可以证明电压反馈好坏。

网友:
10串镍氢电池充满电时的电压是14.8V,所以适配器电压16V没错。启动电阻一般阻值较大,3*3.3R只有可能是限流电阻而不可能是启动电阻。建议重新跑一下电路。MOS管S极与地之间接的是电流取样电阻,电阻若偏大太多,芯片会提前保护,造成电路喘振。通常输出电压不足首先检查电压反馈回路:包括电压取样电阻、相关稳压管、431(本电路用的是358比较器)、光耦等。有的光耦输出侧(3、4脚)还并联有电容,该电容故障也会千万电路故障。RCD高压保护电路也要检查一下,D是否软击穿。然后再检查高压侧的相关稳压管、控制三极管。如果都没问题,也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有问题。前提是你所换的元件确实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