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210接收器缺失,拆其微动复活左键不灵的m505

楼主(2020-10-26):
m210是捡的,没有接收器,刚好有个左键不灵的m505在吃灰,互换一下微动吧,m505支持优联 用优联一接收器多联的状态下当个副鼠标也是极好的
罗技m505和m210外观

背面 210还很新 505太沧桑了

m505开拆 这个505原装欧姆龙微动 换过了 现在zip+ttc。鼠标快10岁了 还很坚挺

拆下的光栅轮

m210拆开后

拆下m210微动待换,凯华的

换好后的m505主板

两板合影

测好装机

m505激光引擎 装两节电池,手感还好。就是太古早了,胶皮部分都烂了,随便修修做个副鼠或备用吧

网友A:
我也捡过罗技的鼠标 但我正好多余个接收器

网友B:
罗技这个中键的手感差到垃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捡过罗技的鼠标 但我正好多余个接收器

我捡这个是长条状键鼠接收器 nano和优联都配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这个中键的手感差到垃圾一样

看它那个锅仔片微动,也好不到哪里去O(∩_∩)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捡这个是长条状键鼠接收器 nano和优联都配对不了

部分nano单通道接收器可匹配
我就有一个这么用的

网友:
恰好我这个是M510,数字隔得不远

网友:
zip的寿命比较长,但手感偏硬,要用力按。
你们怎么看?有同感吗?

网友:
同款505鼠标,外壳边缘是橡胶的,用的多烂了,某宝10多元买一套壳子换了,现在又有点要烂了。

当初亏了,没一起买些鼠标滚轮,也粘手了。

这鼠标激光的,是我用的最长的鼠标,没有之一;陪我的电脑用了5万多小时了。

网友:
谢谢分享。原来大婶在挖肉补疮。。。。。。。

网友:
罗技偶没捡过,只捡过雷柏,也是没接收器
等牙膏ing

网友:
接收器很容易丢

网友:
有个210吃灰中。。。

网友C(2022-05-09):
210坏了,不止是哪坏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C:
210坏了,不止是哪坏

怎么个坏法没说,故障现象要说清楚才好判断。认不到,还是按键无效,光标无法移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