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OTLAN快速电热水器维修记

楼主(2020-10-26):
昨晚我家败家娘们电话急召回本人,说是热水器坏了。回家一看,按啥按键都没反应,联想到老婆的奇葩使用习惯,估计里面有超温保护,那没办法了——开拆。背面6个螺丝,4个通常的十字螺丝用刚买的18块钱的电动螺丝刀一下就搞下来了,两个对角安装的中间有间隔的一字螺丝就麻烦了,拿普通螺丝刀加工吧,小锯子伺候,过程是一言难尽,中间还去买了8块钱的消毒药水,废了半个多小时才改造好专用螺丝刀,卸开一看,就一个可以手动复位的温度保护开关跳起来了,心里一阵曹尼玛飘过问候厂家,复位,拧螺丝,挂墙上完工

网友A:
天啊,这电线这么粗啊,很费电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啊,这电线这么粗啊,很费电的吗

那贴纸上写着7500W:funk:

网友:
外壳打孔吧,我买的蒸蛋器也是这样,干烧超温保护,结果外面没有复位键。

网友:
那个开关买个备用吧,跳过一次以后就会经常跳了,我一开始还多留了个心眼没把螺丝装上,果然过没几天又跳了,再合上后过没多久就跳,最后果断买个换上

网友C:
快速的不用保温但最少要8平方的进线才行,应该比普通电热水器省电

网友D:
这玩意真的没有电死人的风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速的不用保温但最少要8平方的进线才行,应该比普通电热水器省电

6平方就够了,如果用得小4平方也是可以的

网友E:
2010年买的这个品牌的8500瓦热水器,去年因为温度传感器坏了,淘宝几元买了个拆开换上。想想也用了十年了,就把加热芯拆开看看有没有水垢顺便水清一下(我的加热芯是开分开的),里面干干净净,和新的一样,竟然一点水垢都没有,原样装好继续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真的没有电死人的风险吗

地线+漏保一般还是安全的

网友F:
晚上还得电话召才回,有故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贴纸上写着7500W

额,没注意看贴纸

网友G:
看来复位开关设计不太合理,应该留一个复位开关孔,平时贴纸贴住。我父亲家零几年的房屋用不了,最大只有3千瓦总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10年买的这个品牌的8500瓦热水器,去年因为温度传感器坏了,淘宝几元买了个拆开换上。想想也用了十年了, ...

一,温度低于70度,二,流动的水。所以不会结水垢,要是能注意一下,停止使用水时提前关一下电源,把里面加热元件没来得及的热散出量带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晚上还得电话召才回,有故事哦。。。。

要不是不能洗澡了晚上一般不让回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来复位开关设计不太合理,应该留一个复位开关孔,平时贴纸贴住。我父亲家零几年的房屋用不了,最大只有3 ...

我给妈妈按的小厨宝就是对应位置打了小孔。不过就跳过一次,是停水。

网友:
一小时快八度电 好凶残

楼主(2020-12-03):
这里交代一下后续的情况,两天后又出问题了,这回是直接烧的开水!
又一次没啥反映后,再次拆机复位开关,装机上墙恢复管道之后没几分钟就又歇菜了,无奈又拆下来,这回在面板正面中心复位开关附近烫了一个洞,准备用个小螺丝刀捅复位钮。装上墙后才发现问题是关闭莲喷头之后内部继续烧水,直到最后烧开。无奈又拆下墙,把进水端的传感器拆下来,发现内部一个活动小圆筒卡住了不会下降,捅了一下就复位了,传感器是一个干簧管,小圆筒里应该封装有一个磁铁。有一些杂质影响复位,清洗后正常可以上下活动。当小圆筒被进水冲到上端时干簧管吸合,没有水流时在重力作用下小圆筒复位,干簧管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交代一下后续的情况,两天后又出问题了,这回是直接烧的开水!
又一次没啥反映后,再次拆机复位开关, ...

烧开水了很危险了,爆炸了就杯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交代一下后续的情况,两天后又出问题了,这回是直接烧的开水!
又一次没啥反映后,再次拆机复位开关, ...

这种不安全要霍尔转脉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