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数字功放是玄学么?电源换了,音质也不一样……

楼主(2020-10-26):
前几天发了帖子电脑音响坏了,因为不怎么用电脑,不想再买一对,原先这有源音响听着还不错的书架,就自己折腾改造无源。功放数字的6V~24V通用。原这位32W的家伙所以开始我用扔了的笔记本电源90W的,20V 4.5A的折腾音质混,不透,再大破音。功率计发现才10多W声音也够大了,无意间拿了华为12V1A试试吧,结婚上去音质透彻好多了啊!闹不清了,就这个华为盒子充电器了,呵呵

网友:
经过鉴定,楼主小学没有毕业。

网友A:
12v1a 功率和电压都不足,低音减少了 高音中音凸显出来了 就通透了?

网友:
大概意思是华为的电源输出好点,比笔记本的电源好。发表完毕!

网友B:
20V供电也高了,你试试用12v4.5安的试试,这种数字功放跟供电和音箱阻抗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结婚以后再来吧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有大有小,或许这个小的好一点吧

网友C:
难道你不觉得你那个联想笔记本电源是个山寨货吗,换一个原装的电源再试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不觉得你那个联想笔记本电源是个山寨货吗,换一个原装的电源再试试吧。 ...

没看出来是山寨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不觉得你那个联想笔记本电源是个山寨货吗,换一个原装的电源再试试吧。 ...

山寨?我这是07年花2万买的原装T61啊,机器被我清灰压碎显卡核心,去年报废了

网友:
12V大电流的声音好, 你试着用,各钟电源各种声音, 我2024以前是两个电源来回换, 一个电源看电视声音清,一个听歌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1a 功率和电压都不足,低音减少了 高音中音凸显出来了 就通透了?

6毛买的电源插头线太细了,换了根好了,12V1A供电不够,重低音的直接啪啪啪的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V供电也高了,你试试用12v4.5安的试试,这种数字功放跟供电和音箱阻抗有关系的, ...

正好有一个k3电源 12V4.5A的

网友:
耳朵真灵,都是谛听。

网友:
我的也是数字功放,华为12V1A不破音吗?我用(路由)12V2A就会破音,换4A就不破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出来是山寨货呀,

原厂的电源哪有那一排AC Adapter 90W 20V英文字

网友:
换来换去也是开关电源,换上12V蓄电池再上来说吧

网友:
请问楼主的数字功放板子那买的?

网友:
整个好点的工频电源,余量大点,比这些电源都好

网友:
功率啊, 电源的功率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