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BOSE SOUNDWEAR充不进电方法分享

楼主(2020-10-26):
过程就懒得发了,原理图发个,或许有人碰到类似情况能有点启发。
朋友发来两BOSE SOUNDWEAR蓝牙小喇叭,毛病是充不进电。
经过测试发现,放久了或者忘关机都有机会让电池电压低于2.5V,然后保护板保护。
非常高级的充电电路竟然不是上电就充,而要经过放脉冲电压检测电池是否存在,脉冲提供的电流完全无法激活保护电路。
然后在保护回路并联一个充电方向的二极管,然并卵。
又试着在充电电路上并联个大电容让上电就给个激活电流,直接导致充电电路不工作故障灯一直亮。
最后又换个方法,在保护回路上并联个MOS,由充电插座上的电压控制导通解决问题,如图:
红色元件是新加上的,不影响放电。

然后,即使长久不用电池放到2V左右,仍然能充得进去。
补充说明,充电电路表示不准确,不充电时Vin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

网友A:
学习了,理论上不是应该3.7v左右就截止放电了,否则太容易坏了。

网友:
这奇葩设计没难得住邓大婶

网友(2020-11-25):
你好,可以具体说说怎么操作吗,看不太懂刚买了一个,也是打不开,充不进点,然后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理论上不是应该3.7v左右就截止放电了,否则太容易坏了。

3.7v就截止太夸张了
三元锂电电芯本体基本都放电到3.2截止 或者3.0 而不损坏电芯
实际更深可以到2.8而不损坏电芯

网友(2021-12-23):
soundwear拆开就废了吧?

网友:
既然拆开了,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池充电,冲到3V就复活了吧,我的刚这样做,复活了.不用改电路,只是以后还是会存在电池锁死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