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V降为1.5V功耗最小的方法

楼主(2020-10-26):
有一个液晶电子表,想用手机电池供电。怎么样才能得到液晶电子表所用的1.5V电压,同时电路自耗电还非常小。不希望电路很复杂。谢谢!

网友A:
6206-1.5   稳压芯片耗电大约5uA

网友:
1.5V LDO
比如合泰 HT101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6206-1.5   稳压芯片耗电大约5uA

淘宝上怎么搜?直接搜6206搜不到。

网友B:
xc6206 1.5V,直接一个3脚小芯片,无需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xc6206 1.5V,直接一个3脚小芯片,无需其他

非常感谢!

网友:
ldo me6214 1.5v
静态电流可能还有更小的

网友:
电子表那点电流,直接串电阻就好了吧

网友:
串3个二极管好了

网友C:
AMS1117-1.5 一块钱一个,还包邮

网友:
同意9楼方法,或者是一个白色发光管串一个普通二极管

网友:
4148二极管,随意串联,直到电压合适为止。

电子表那点耗电,不管什么降压,损耗都比实际有功消耗大。

但又可以都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AMS1117-1.5 一块钱一个,还包邮

这个试过,自耗电不小。

网友:
用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用五楼的办法解决了,确实自耗电非常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