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优琢3D打印机电源适配器24V10A

楼主(2020-10-26):
这阵子玩数字功放,用的笔记本的19v的电源适配器,后来想试试电压高点会不会效果更好点,然后我就闲鱼淘了个24v10a的电源适配器,剪线的。到货后发现电源太大了,跟砖头似的,也比较有重量,后悔了,因为其实我玩的功放用不到这么大的功率。测了下空载电压,24.4v,还可以。接线用了一段时间没啥问题。这个电源是优琢3D打印机的配套电源,应该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拆开看看吧。
拆解还是很简单的,背面四颗螺丝卸下来,直接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以后,都是厚重的散热铝板什么的

拆下四颗螺丝卸掉散热铝板

两个字形容这个电源的做工,那就是粗犷,主滤波电容有两颗,都是400V270uf的,中间有两个变压器并联。很多地方和元件都被硅橡胶覆盖了,看不到。即使看到了电路我也不懂,我只会拆。。。。

其他的电解电容基本全都是红宝石的,输出端有8颗红宝石滤波

板子背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好像有电路省掉了,看板子原来写着是300W的板子,难道240W就直接省掉了一些电路?不过电路简单了一些,如果要改造的话更容易吧。线路搪锡很粗犷,不好看,但是承受20a电流都没啥问题吧

准备再整个小点的电源,把这个挂咸鱼上出掉吧。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多少钱出啊?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出啊?有意

你好,兄弟,都是坛友,你要的话直接45包邮,亏本回血价。

网友B:
电源结构有点奇怪,双开关变压器单路电压输出,通常应该是正负双路电压电源。机箱电源主开关变压器能多路电压输出,小开关变压器好像是5伏待机给开机键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结构有点奇怪,双开关变压器单路电压输出,通常应该是正负双路电压电源。机箱电源主开关变压器能多路电 ...

双变压器合并输出吧,不知道怎么合并的

网友:
用料倒蛮好
并且24V 10A,是宽电压的。。。不容量。。
就是双变压,懂的来讲讲
它难道是双路24V,最后合并。。学电脑电源的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兄弟,都是坛友,你要的话直接45包邮,亏本回血价。

好的,谢谢!私信微信号,转账及发地址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