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Z400加装MSATA插槽

楼主(2020-10-26):
收了台故障机,简单维修后正常点亮。看见主板上有一空的MSATA的插槽,只不过插槽出厂时没焊接,刚好手头有一闲置许久的MSATA硬盘,于是开始了折腾。

料板拆了个插槽

焊上去

找图纸补件,4个耦合电容,两个电阻

打完收工

一言难尽啊,有点位图分分钟的事,只有图纸的我生生花了两个多小时找焊盘。。。

网友:
我就在想楼主居然可以找到位置,有原理图和点位图就是好,没点位图能找到也是NB:praise:

网友:
楼主果然NB:praise:

网友:
真厉害,没点位图,全靠经验了。。。

网友:
MSATA挺尴尬的一个接口,固态硬盘火起来以后现在主流都是M.2

网友:
有图纸还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NB谈不上,就是花了点时间而已,为的就是给需要的人减少点时间。

网友A:
像这样的还算是人吗?

大神啊,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2020-12-02):
引用 网友A:
像这样的还算是人吗?

这样的已经是神了,已经不是人了

网友B(2023-09-17):
楼主大神您好,我也喜欢折腾,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的联想L421也可以加装msata插槽,请教您还需要加什么元件。万分感谢!可以提报酬。

网友:
过动手能力 佩服  佩服

网友:
良心想是柳公公做的,最擅长就是阉割之术,篡改接口定义,都没人告他垄断真是奇迹,时代发展的怪胎。

网友:
阉割掉接口想升级只能买新产品,营销之术。这几个配件花不了多少钱就是不给你用。有知识就是好,知识就是金钱

网友:
联想的产品不用修,直接淘汰。垃圾。

网友:
羡慕这些能打开新功能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神您好,我也喜欢折腾,有一定的动手能力,我的联想L421也可以加装msata插槽,请教您还需要加什么元 ...

技术不行的建议买扩展卡插上就搞定,没必要一定学高手。还可以上M2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