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买华为手机选择困难求指点

楼主(2020-10-26):
现在用的手机出现不定期故障想买一部新的,遇到选择障碍求指点。不玩游戏,只用微信一般上网浏览新闻,要求待机长一点,稳定向好一些,主要是性价比高一些就可以。
在以下4各排个位那个最值得购买,6GB+64GB6GB+128GB4006GB+64GB个人感觉够用了不知对不对。
华为 HUAWEI nova 5z 麒麟810芯片 4800AI四摄 3200万人像超级夜景 6GB+128GB 极光色 全网通双卡双待¥1799.00
荣耀9X PRO 麒麟810液冷散热 4000mAh超强续航 4800万超广角夜拍三摄 6.59英寸全网通8GB+128GB冰岛白¥ 1799.00
荣耀20青春版 AMOLED屏幕指纹 4000mAh大电池 20W快充 4800 手机 6GB+128GB 蓝水翡翠¥ 1599.00
荣耀9X 麒麟810 4000mAh超强续航 4800万超清夜拍 6.59英寸升降全面屏 全网通6GB+128GB 魅海蓝 1799.00

网友:
其实你这很好选,只有一个是华为的,就选它;其他荣耀又不是华为,你们总认为荣耀是华为,荣耀真是华为的话,华为为什么要把它分出来?分出来就是怕荣耀整体质量品质服务等体验拉胯,牵连华为名声。

网友:
你的要求这配置都有点高啊,降低点预算吧,选择1000以下的

网友:
现在选手机最低UFS起步

网友:
大半年前买的华为nova 6  麒麟990 pdd 1799 只能说真香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中低端的价格选别的牌子的有性价比一些,华为主要还是买那些中高端机更好用些。这个因人而异也不好说,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吧
如果只是像你说的那样,轻度使用,买手机打算用很久,首选还是nova 5z吧,虽然各方面表现比较平均,但没什么特别严重的短板,后期的维修、配件也便宜,但这个手机外观已经过时了,还是mate20的那种,后面的那几款类似P20\P30那种,不会有那么容易看腻
其次买荣耀20青春版,亮点是屏幕和屏下指纹解锁,但缺点也是这个,OLED屏相对LCD要娇贵一些,维修更换的价格较高,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另外它的麒麟710F性能也没有其他几款用810的强,如果不打游戏的话,它还是可以买,只是在配置上没有什性价比。
荣耀9X PRO和荣耀9X更适合玩游戏一些,不过这个配置略高于其他几款,如果你是想让它在系统更新迭代后也能保持流畅度,它也可以买,
预算允许的话,标准版的就算了,直接PRO。缺点就是LTPS屏幕效果真的很一般

存储容量我建议你还是入128G的,虽然买64G的现在看起来也够用,但经常要清理系统、微信文件什么也麻烦,这里面有些手机还支持华为自家的存储卡扩展,但那个卡比较贵,还不如一步到位,买大容量的。

网友A:
华为手机本身就没性价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本身就没性价比

网友:
1600-1800的预算的话买其他牌子不是更香?
菊花这些手机都是配置低价格高的货

网友:
华为只能买Mate系列。

网友:
买菊花是买的ag情怀,性价比又不高。以前没钱买华为,现在没钱买华为。

网友:
这4个我都不推荐。。。。。。。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看来我的初选就错了,我也不是对那个品牌有特殊要求,就是按网上的推荐选了这几个,现在市场选择太多彻底迷失了方向。
那么1000-1600的预算的话买其他那种手机好?

网友:
华为的话只建议买mate和p系列,中低端都别买,两三千预算其它品牌的选择太多了。

网友:
楼主1000-1600预算的话可以考虑下红米K30,
6+128存储,狗洞最近做活动只要1299。。。

网友:
1300-1500左右价位的(6+128):红米K30 4G 、VIVO IQOO Z1X、红米K30 5G、OPPO旗下的realme V5 5G 都还可以,就看你喜欢哪个牌子的系统UI了,我个人更倾向于红米K30 5G,之比4G版的多了300元,性价比是这里面的最高的,MIUI也相对OV两家的来说更好用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看来我的初选就错了,我也不是对那个品牌有特殊要求,就是按网上的推荐选了这几个,现在 ...

realme手机,是vivo还是oppo网上牌子,性价比还可以

网友:
家里老年人,这个双11也想换新手机。上一个用的是荣耀6X,主要是容量不够用了,微信老是要清理。这次还是打算买华为系列,操作界面容易熟悉,不需要重新教学,哈哈!
预算1千,容量128G,华为或荣耀都可以,大家有什么推荐?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又看了一下红米得好像性价比好一些。初步决定Redmi 9 大字体大音量大内存 全场景AI四摄 高性能游戏芯 6GB+128GB 京 东 价
¥ 1199.00。但是看网上有人说这个性能比Redmi Note8还差,有点犹豫。

网友:
nova5Z 去年买的跟你这个配置一样1600,感觉很不错,正常两天一充,半小时就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