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八代游戏本电池失效只能插电使用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0-10-26):
我是小米粉,2019年元月买了小米八代游戏本顶配版,结果用了1年9个月,突然前几天不插电不能开机,开机进系统如果拔电源,秒挂,可能是电池挂掉了,结果度娘上一搜,好多都有这种现象,去京东和淘宝看了下电池,接近300的价格,不便宜呀!用得好好的,平常都是插电使用,单独用电池的时间很少,有些不甘心,都说是电池保护的问题,贴吧上也有解决的,于是我就按说的方法解决了,现上图分享给大家。

卸下背面的九颗镙丝

拆开的背面

电池拆下

电池拆开

接个12V的机箱风扇,放电1到3小时,关键的要注意正负极,别搞反了

最终恢复充电

网友A:
这种电池保护或者锁了你应该和猴家售后问一下看有没有不用拆开激活的方法

网友:
游戏本我只买神船

网友B:
4串电池用12V风扇不怕烧吗

网友C:
3.7750V是个什么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保护或者锁了你应该和猴家售后问一下看有没有不用拆开激活的方法 ...

客服说是电池有问题,建议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电池用12V风扇不怕烧吗

正常使用,没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7750V是个什么鬼啊

估计像zhkrid说的单块总电压是14V多,4串的,算下来单个是3.77V。

楼主:
小米的八代是经典,九代之后取消了背部灯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服说是电池有问题,建议换新。

那不是坑蝶么,我这Y700电池坚挺那么多年了,开机下随意插拔充电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坑蝶么,我这Y700电池坚挺那么多年了,开机下随意插拔充电插头

是有点,主板质保也才1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电池用12V风扇不怕烧吗

要是怕烧,可以再串个风扇。

网友E:
没关注过小米的笔记本,居然都出到8代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保护或者锁了你应该和猴家售后问一下看有没有不用拆开激活的方法 ...

我就是猴家售后的 像这种取巧的问题还是别问售后了 售后才不管你呢 又不会多发钱 就好像有的用户问我们 蓝屏了 蓝屏代码都给你抄下来了 让我们帮忙看看 我们搭上人工给他看1天 猴厂也不可能给一分钱 所以 一律做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关注过小米的笔记本,居然都出到8代了

指的是cpu是英特尔八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7750V是个什么鬼啊

常用额定电压3.7V的电池充满是4.2v,充满4.4v的一般额定标3.8V,3.775v是个奇葩标法,
我同事前几天拿来个小米本,电池坏了已经拆掉,然后cpu被锁频0.38G,进桌面都卡,进bios和pe乱改一下,然后再进正常系统居然解决了锁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猴家售后的 像这种取巧的问题还是别问售后了 售后才不管你呢 又不会多发钱 就好像有的用户问我们  ...

猴家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用额定电压3.7V的电池充满是4.2v,充满4.4v的一般额定标3.8V,3.775v是个奇葩标法,
我同事前几天拿来 ...

好多东东不要看表像,就像我的这块电池,而你朋友的那块电池如果还在也可以试试,我看好多0%的都成功激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关注过小米的笔记本,居然都出到8代了

它的代数是指处理器的几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