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图解麻将机的工作原理,记录分享大丰棋牌王麻将机报故障码-3拆修过程

楼主(2020-10-26):
这是一个忙碌的国庆,在修灯、修电视、修麻将机中度过
修灯比较乌龙,容后再叙
修电视机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1245
今天就发修麻将机,也是第一次修,分析工作原理、积累经验很重要!!!
PS:动图比较多,网速慢的得耐心点哦

国庆陪老爸老妈总是要打打麻将的,前两天在爸妈家推手麻,10月3日转战妹妹家自然就机麻了
没想到玩几圈,机麻就罢工了

提示-3的故障码

多次断电重启都不行

查阅网上信息,有说是这样的

第一次修,云头雾里,反正都是要拆的
扒掉边框

哦,整机外表面没铭牌
牌子是大丰

掀开面板,里面长这样
PS:这台是抬起东面,向西面掀

铰链,貌似专用的

面板为复合结构
目的是减震吸音

内部底面有张贴纸,应该算是铭牌了

一角还有个双位拨码开关

原来是设置玩法的

进口电子“原”件,好高级

上提去掉壳子就是这样
一个检测小板

红外反射对管,是推牌检测用的

每侧的麻将升降载板可以直接取下

结构是这样的

载板的部分传动机构

每侧有两个电机
电机的铭牌将就看了

插头加热熔胶可能是为了防振

楼下继续分析

楼主:
拆掉全部载板后

骰子周围那块板直接取下后,就能看见牌仓了

按一下,还是报错

继续研究
根据洗牌工作情况,仓里主要部件如下

翻牌和拾取都是靠磁性

观察到东面右侧这个叠牌顶杆位置和其他三方不一样

其他都是平的

但叠牌感应器是好的

继续观察
又发现洗牌时这个电机拾取头不转

其他都要转动

拔掉电机插头

测电机电压有130V,也不知对不对

后来发现东面这个旋转传感器的磁铁冒出来了

其他三个的状态

磁铁都没凸出

难道是这里凸出的磁铁挡住了传感器的转动,导致堵转停机保护?
先不管了,把凸出的磁铁顶回去,再用瞬干胶粘住
其他三方如法炮制

利用美工刀屏蔽磁场,检测灯灭,电路是OK的

再来个动图,看传感器转动

楼下继续

楼主:
来看洗牌叠牌上牌过程
先看洗牌翻面
麻将机用马麻将牌都是内置磁体的,靠同性相斥原理,牌面自动翻到正面

来动图演示一下翻牌过程

然后拨片可以调整牌被拾取前的方向

牌的拾取过程如下

还是动图更直观

洗牌过程

拾取的牌被传送带送到末端,再叠牌

叠好的牌被推杆推入队列

看动图

排好队的牌先暂存,需要上牌时被后边的推杆推到下沉的载板上

这些动作四面同时进行,看起来修好了

来看上牌的动作
请老妈帮忙

最后小图上个洗牌推牌上桌全过程

终于搞定了
家人已经迫不急待等打牌了,哈哈哈!

这次麻将机的故障,初步看起来应该是那个上牌机构传感器磁铁凸出导致,至少没看出其他明显毛病
也基本弄明白麻将机的工作原理,这玩意也可以说是家用比较复杂的机电一体化用具了,估计其故障率不会低

第一次修麻将机,搞得汗流浃背,总算修好了,还好没堕了偶万金油的名头

欢迎大家围观、指点,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20-11-16 09:18):
大家对麻将机很感兴趣,对麻将机用麻将牌也有各种说法
偶根据观察和测试,在纸面上分析一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1307

网友A:
我们这好像只要不换件,厂家都给上门免费修

网友:
牛掰了,加精的节奏啊

网友:
谢谢分享。。。。偶偶尔玩玩QQ麻将,对麻将没有特别爱好。

网友:
元老,这牌是如何华丽转身的?是不是利用同性相斥原理?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儿的拆机图。。。。话说第一个设计出这个机器的人真是开了脑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看洗牌叠牌上排过程

挺复杂的玩意

网友:
我修过一台,单口的,里面好像还有很多花牌。

楼主:
唉!事多,现在还没编辑完

网友:
其实挺简单,转盘,磁吸洗牌轨道,计数器,升降机构,打色子的电机,主板,没有什高科技,麻将机的人就是靠修麻将机来赚钱,修理可以达到300%以上的利润

网友:
那么多设置选项,是否作弊用的?

网友:
谢谢精彩分享,推荐射精!

网友:
原来是传感器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好像只要不换件,厂家都给上门免费修

偶这边不知道,妹妹家也买了有好几年了,偶而也出过问题

网友:
问下每个麻将牌里都有一个磁铁吗?
这样的话岂不是每个麻将牌都可以相吸或者排斥,如果是的话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别人家的牌吸过来

网友:
一直没机会打开看看,感谢楼主讲解,看得基本懂了
还有个疑问,麻将机电机为什么好多都是110V的?有什么方便之处吗?

网友:
感谢楼主,终于知道这玩意原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