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黄花高洁907更换发热芯

楼主(2020-10-26):
昨晚黄花907突然不加热,通电10分钟左右还是凉的,断电用万用表一量发热芯电阻几百兆欧,应该是发热芯坏了。

向各位大神请教,请问哪里能买到好的907发热芯呀?深水宝什么价位都有,也不知道怎么分辨真假。

网友A:
不用买好的,我买过20一根的正品,和高仿[黄花长寿]5-6块一根的芯子,上电各档位温度和回温都基本一致,拆开看绕线粗细和密度也差不多,说白了这芯子本身就不是好东西,907容易坏芯子,问题不在芯子而在电位器,高洁原配的碳膜质量太差了,经常跳变导致持续加温烧坏头子,
我这已经是换的第五根芯了,不过这次把电位器和358也一起换了

网友:
发热芯几百欧电阻是正常的,你需要检查温控部分哪里出问题了。先检查可控硅是否损坏,再检查调温电位器是否,运放和阻容元件是否良好。

网友:
人家说的是几百兆欧,看帖不认真。

网友:
把穿孔T12头部打磨掉 907的烙铁头正好可以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好的,我买过20一根的正品,和高仿[黄花长寿]5-6块一根的芯子,上电各档位温度和回温都基本一致,拆 ...

我现在手里的高洁358用的是ST的芯片 那个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替换的推荐下么?
PS有个现象忘记说了,之前还能正常加热的时候,杠插电加热的时候红灯稳定常亮,温度接近设定温度的时候手柄的红色灯会闪,这个是不是不太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里的高洁358用的是ST的芯片 那个电位器有什么可以替换的推荐下么?
PS有个现象忘记说了,之前还 ...

我的358是一个脚对地阻值不正常了才换的,一般不用换,
灯是这样的,设定就是这样,
电位器同款式我只找到这一家便宜的,其他都是10邮费,普通的店里没这种样式的

网友B:
手头主用的907偶尔2回烙铁头烧红了,赶紧拔电,冷了又好了,30多买的用了10多年了,看来要换电位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主用的907偶尔2回烙铁头烧红了,赶紧拔电,冷了又好了,30多买的用了10多年了,看来要换电位器了 ...

907就这毛病,我起码有三根芯子都是电位器失灵导致调温的时候加热失控烧坏了,只有一根是闲着没事作死弄坏的

网友:
黄花最辣鸡。当年我70多元买一个数显的黄花调温电烙铁,使用频率很低,几乎都在吃灰。总计使用不到20次就坏了。可悲的是这款烙铁黄花已停产,烙铁芯怎么都买不到,打厂家电话都没用,最后只好扔了。买烙铁一定要考虑配件的通用性。黄花的配件不但不通用,还贵。

网友:
换个屁,都在考虑快克303D ,203不好用

网友:
组支白菜白光吧,用几年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头主用的907偶尔2回烙铁头烧红了,赶紧拔电,冷了又好了,30多买的用了10多年了,看来要换电位器了 ...

这电位器不好买,我觉得电位器出问题的时候,在X宝上搜过,基本都是几毛钱的货色,后来用了WD40,先喷到小容器里面,镊子挑了几滴渗透进去,用了几年了,没毛病。
黄花这个厂家最大的问题是不思进取,这么老的型号了,体积老大,电路老旧,电位器容易坏,问题一大堆,一点都不想着改进,做个907Pro也好啊。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C:
这电位器不好买,我觉得电位器出问题的时候,在X宝上搜过,基本都是几毛钱的货色,后来用了WD40,先喷到小 ...

你说的不就是ep916么?市场上50元内的便携烙铁除了黄花就没了~自己不愿意加钱。了解一下t100什么价格再来说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