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很难的的一块迷你工控主板

楼主(2020-10-26):
从一工程机里拆的一块主板,大概配置如下:
酷睿t7500 2.2ghz
2gddr2 667
Intel GMA x3100
带CF卡槽 双千兆网卡 无线网卡卡槽
一个sata接口
板子比较mini,这只是我拆回来的原因
另外一块大概100w电源板,用料还不错,
不过只提供了几组12v电压,硬盘所需的5v电压由主板降压整流提供,很奇葩,散热器是连带机箱上盖的无法分离,
故而我自己找了几块以前电脑南北桥的散热片,用502
粘上去的,再用螺丝强行装了个风扇在上面,别说还挺完美,温度不高,满载也才5、6十度,t7500拆了四五块,有的1.6ghz,但有个问题,这里先不讲,先上图,边看边说。
反面

正面

ALC888这个应该是螃蟹的音频芯片,那么问题来了
主板正面对应的位置针脚是不是音频输出?

请大佬们看看

实在不好判断

拆出来多的cpu

那一排白色的是USB的端口针脚和外设com
请大佬们赐教,谢谢了!

楼主:
红框处的像内存条一样的白色卡槽是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框处的像内存条一样的白色卡槽是什么接口?

应该是mini-pci。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框处的像内存条一样的白色卡槽是什么接口?

我觉得是lvds

网友B:
这个还不如找个J1900玩玩,老笔记本平台功耗发热都不低

网友C:
看楼主描述:酷睿t7500 2.2ghz 2gddr2 667,而我看图中CPU是L7500,内存2gddr2  800,可能是我年老眼花了。

网友:
网口到com口后面那个座子 是 LVDS的 ...   VGA座子硬件支持DVI 可以拆掉换成DVI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描述:酷睿t7500 2.2ghz 2gddr2 667,而我看图中CPU是L7500,内存2gddr2  800,可能是我年老眼花了。
...

L7500那个只有1.6G,笔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不如找个J1900玩玩,老笔记本平台功耗发热都不低

专门找1900还是算了,我这是顺手拆的,没有成本,反正玩玩就丢

楼主:
怎么找出声卡在主板上的针脚顺序,谁支个招

网友:
拆回来的,零成本,玩玩还是不错的,楼主百度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找出声卡在主板上的针脚顺序,谁支个招

下载螃蟹芯片的管脚定义 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对着插座的针量 记下来

记得身体接地放掉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螃蟹芯片的管脚定义 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对着插座的针量 记下来

记得身体接地放掉静电 ...

是个办法,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买个网心云X86激活码用来挖矿,各项指标都很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lvds

lvds应该是横在主板中间那个白色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