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203钳表似乎哪有问题

楼主(2020-10-26):
昨天收来的。缺电池盖,2节锂电池串联用。
没玩过直电流,看有直流就收了。打理一番后,测电压电阻,没毛病。直流电流档似乎不好,空载有约0.5A,钳开口有0.9A,均有小跳动。测1.5A,显示4----5A,也跳动。请教是否哪坏了?钳口霍尔?

楼主:
原来测直流要先清零。之后就正常了。测1.5A,显示1.52--1.55A。

网友:
牛屎好圆啊

网友:
这么大底数有可能是钳口磁化了,清零可以解决,如果能消磁就更好了

网友:
打理一下,外观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