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ddr3 服务器内存条问题

楼主(2020-10-26):
我有一根32g的服务器reg ecc内存条,在劲鲨x79,华南x79等主板上都能开机但是不亮机,警报器也不会报警。在服务器主板上c602芯片组的能开机然后用memtester测试没有检测出问题出来.想请教大家这种情况该怎么修,怎么检查,一根32的要300百多,好可惜

网友:
要看颗粒数和颗粒的位宽

网友A:
劲鲨x79,华南x79等主板芯片组大概率是b75芯片组改的,不支持reg ecc,只支持普通内存条和纯ecc内存条

网友B:
华南x79 这些杂牌的都是 H61 b75回收料做的板子,H61 B75是不支持reg ecc的条子。
正儿八经的c602 X79是支持的,像华硕技嘉 HP戴尔的拆机或者库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劲鲨x79,华南x79等主板芯片组大概率是b75芯片组改的,不支持reg ecc,只支持普通内存条和纯ecc内存条 ...

支持的,我总共三根,有两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南x79 这些杂牌的都是 H61 b75回收料做的板子,H61 B75是不支持reg ecc的条子。
正儿八经的c602 X79是支 ...

我总共三根,另外两根没问题,买的老板子,芯片组应该是正宗的x79

网友C(2020-11-27):
杂牌主板很多都是用 H61 b75回收料做的x79的板子,所以不支持reg ecc很正常,如果是真正的x79芯片组的话要看情况,杂牌的x79应该都破解支持了reg ecc,但是像大牌子华硕之类很大概率不支持是因为intel的法务可不是吃素的,如果是用的C602芯片组的话那百分百支持reg ecc,当然前提是你的cpu要支持。

楼主(2021-04-21):
引用 网友C:
杂牌主板很多都是用 H61 b75回收料做的x79的板子,所以不支持reg ecc很正常,如果是真正的x79芯片组的话要 ...

谢谢,根据网上视频,已找到原因,是内存条一个数据脚电阻坏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楼主:
谢谢,根据网上视频,已找到原因,是内存条一个数据脚电阻坏了。

这怎么定位到电阻的 求视频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