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7B

楼主(2020-10-26):
电容档怎么会这样 ?求解

网友A:
弹片装错了

网友:
弹片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片装错了

开关的波轮弹片吗

楼主:
弹片清理了,检查了没装错,其他档位都正常,就这个电容档还是这样

网友B:
转盘全部清洗下,顺带问下17B自动关机后可以按键唤醒吗,17B+只能转到OFF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片清理了,检查了没装错,其他档位都正常,就这个电容档还是这样

那就继续查过孔

楼主:
查了半个钟,两处腐蚀了,已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全部清洗下,顺带问下17B自动关机后可以按键唤醒吗,17B+只能转到OFF才能开机 ...

可以按键唤醒

网友C:
电池有漏过液?

网友D:
17B+怎么改按任意键唤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转盘全部清洗下,顺带问下17B自动关机后可以按键唤醒吗,17B+只能转到OFF才能开机 ...

随便按个扭就换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随便按个扭就换新了。

但是17B+按键是不能唤醒的,我的就是,不知能否改按键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有漏过液?

下雨忘了收,泡了一夜

网友:
B+是不能按键唤醒的,一定要转动一下转盘才行。快自动关机之前会有蜂鸣声提醒的,不理睬的话不到10秒就自己关机了

网友(2024-04-03):
引用 网友D:
17B+怎么改按任意键唤醒?

设计倒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