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富格双速电钻

楼主(2020-10-26):
在家闲着没事把几个月前买的富格双速电钻拆了,基本没用过,手感很垃圾
机身6颗螺丝

撬出来这两个卡片

夹头已经提前拆下来了

内部全貌

550电机

拆下拨档卡片,一个弹簧飞速地弹了出来

楼主:
后面打的字不知道为啥都没了。。

网友:
黄油也省了。

网友A:
结构几乎都差不多,钻卡里面的螺丝是不是反丝?

网友:
用的都是公模,电池基本都是通用~ 唯一区别就是手感用料了~

网友B:
哪垃圾了,该有的都有了,电池盒上还有激光标,基本算是正经厂东西了。

网友:
虽然齿轮没有滚针轴承,但是有双速机构,比单速要复杂点。

网友C:
质量可以了,就是手感一般而已

网友:
没有主轴锁的锂电钻感觉少了点灵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几乎都差不多,钻卡里面的螺丝是不是反丝?

是反丝,这个基本都是反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垃圾了,该有的都有了,电池盒上还有激光标,基本算是正经厂东西了。

电池插口已经生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质量可以了,就是手感一般而已

能用,和大牌子一起就看出差别了,便宜,也能用!

网友:
有个富格单速的,夹头同心度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