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力无功智能补偿器

楼主(2020-10-26):
这货2014花了90多元买的用来插在一个90年代的老冰箱上用的,感觉就是个心里安慰(当时介绍说可以节能用电),但它还有个电压表可以显示电压觉得不错,就一直插看,最近那个电压老是乱码乱跳,不准——所性拆出来看看!

有一个5A的保险!!

这货居然一边有四个镙丝不是十字也不是内六角的,是圆的,结果最后用那种断牙钻出来,太坑了!

里面一个6UF的电容,量了下只有2.3了

网友A:
不知道是浪费还是节约了,那个电源板十有八九手机充电器拆的,从外观看那块电源板一根线也没有连接,当装饰用的?    楼主拍个全景图发上来

网友:
民用电无功不收费

网友B:
后面没了? 好歹你把电路板背面拍下来看看走线啊

网友C:
左边这个板应该就是一个电源板,提供一个5V电压给到数字表头,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并在了市电电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个板应该就是一个电源板,提供一个5V电压给到数字表头,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并在了市电电线上, ...

到电压是220V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没了? 好歹你把电路板背面拍下来看看走线啊

网友:
这个功率有没有几W?电容加电表指示的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浪费还是节约了,那个电源板十有八九手机充电器拆的,从外观看那块电源板一根线也没有连接,当装饰 ...

补好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浪费还是节约了,那个电源板十有八九手机充电器拆的,从外观看那块电源板一根线也没有连接,当装饰 ...

这个板应当没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电压是220V市电

那块板没什么用的,装饰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个板应该就是一个电源板,提供一个5V电压给到数字表头,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并在了市电电线上, ...

还真不是,那点原版看样子确实没参与什么工作,电源板只接了输入,没接输出,而且从面相看是个诺基亚板子,电压显示模块有自己的阻容降压供电,cbb电容也直接了一根线,另一根没接,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没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这个板应该就是一个电源板,提供一个5V电压给到数字表头,实际就是一个电容并在了市电电线上, ...

仔细看,电压表是CBB电容降压的,那块电源板当了个接线器在用

网友:
估计是有意钻成圆形防拆,电源板只是充数用的,表头自带阻容降压供电。

网友:
同款电容表

网友:
更费电了。

冰箱就算一天1度电左右,压机算100W,也就工作10小时左右,就算真能补偿,也就几十瓦的功率能补偿个几瓦不得了了。

而这玩意24小时亮着,耗电至少1W以上,白白的又多出24瓦时

网友:
纯属坑人玩意了,这样省不了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真不是,那点原版看样子确实没参与什么工作,电源板只接了输入,没接输出,而且从面相看是个诺基亚板子 ...

电容是我拆一头出来量容量的。

网友:
这图拍的,想看清 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