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个公牛牌4口USB充电器 GN-U201T之马夹

楼主(2020-10-26):
几个月前,有群友拼多多新店开张,一人送一个公牛充电器的电路板,放在手里几个月了,挤了点时间弄了个壳子,正好放在公司用,

一个86明装底盒,挖掉螺丝柱

刚好放下这个电源板

画线,开孔

初步开孔,用刻刀修边

修完边,放入板子试试,效果很好

俯视效果

开电源线孔

找两个小零件,按键帽

做顶盖  那一排没钻透的是导光孔,塑料板太厚不透光,

外表面

装上按键帽效果

打胶固定,以后要拆也易容

五花大绑,等固化

第二天验收成果 透光效果,稍微有点差,但能看清当前亮了几个灯

插上负载试试,这个电源板最大输出是25W  5V5A

原产品参数

END

网友A:
嗯,很好,求个链接

网友:
这啥东西?倒计时充电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很好,求个链接

几个月前,早没了

网友:
这盖板什么板子

楼主:
拆了只一路由器的壳子

网友B:
我做的t12也是用的86明盒,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只一路由器的壳子

路由器的外壳也行,还得修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的t12也是用的86明盒,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盖子

86盒子有空白盖板的,只要保留螺丝柱,直接用螺丝拧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86盒子有空白盖板的,只要保留螺丝柱,直接用螺丝拧上就行

我再去马宝上搜搜.之前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