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20t老爷机键盘错乱,求助论坛大神支招!!!!!!

楼主(2020-10-26):
本人自用的X220t本本,最近手贱升级了bios,开始感觉良好,后来发现打字时按住shift+问号键(就是有问号和斜杠和加号)的那个键,怎么也打不出问号
按住shift+问号打出来的是双引号,不按打出来的是单引号.而按住shift+下面的单双引号键却能打出问号,这两个键发生了错乱,整的非产不习惯
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后来发现在pe和dos模式下也是这样,恢复系统也没有用,重装了n遍驱动无效
求助论坛大神指导,是否是升级了bios引起的?如何恢复
万分感谢!

网友:
我怎么感觉按键像是装错了,楼主你随便找个正经的键盘对比一下?

ThinkPad 的BIOS都挺好找的,实在不行还可以回退到旧的版本

非常 [不建议] 从某精灵上下载驱动

联想官网的下载也是很好用的,输入机器型号和序列号官网可以列出所需要的驱动

https://pcsupport.lenovo.com/us/ ... matic-driver-update

网友:
看了一下我单位的十来台电脑,觉得就是按键装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电脑键盘,发现你的键帽是反的,直接撬下来对调就好

网友:
看来你打字从来没有盲打过啊?问号和句号是经常要用到的。

网友:
键装错了啊,我的T400和你的刚好相反    哈哈

网友:
按键扣下来换一下,反了。

网友:
应该是装错键帽了
;“是在一起的,?和右shift是在一起的

楼主:
特意找了一台thinkpad对比了下,尼玛,还真装错了

楼主:
顺便问下另一台老爷机x61的问题  屏幕下面有一道色带,检查处理过排线插头,无效,屏可能有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明显是按键位置错了。百度一下正确的图如下,扣下来换个位置装上去就好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X61屏幕色带有招吗?

网友(2022-06-01):
无心插柳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网友:
反正跟我键盘侠的键盘不一样

网友:
不是,键还有装错的

网友:
按键装错了。

网友(2022-08-18):
还真是键帽装反了。

网友:
个人感觉你是安装错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