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最简单测量TP4056截止电压的方法

楼主(2020-10-26):
刚才用可调电源测试了下,好像可行

可调电源接到IN+/IN-,不用接电池,从5v开始降压,截至电压大概在4.2v~4.3v
当然如果电压源越精准,测试的结果也越精确
方法就是直观看两个LED,从绿色变为红色或者从红色变为绿色就知道截至电压了

个人觉得此方法可行,如有不同意见,欢迎讨论

网友A:
可以的 前提是你的电源精度足够

网友:
不会焊个电容呀

网友B:
焊个电容的目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个电容的目的是啥。

同好奇3楼的目的

网友:
你这个方法可以,他有个PGRAM引脚,就是自己会判断的。

网友C:
电容当电池用,转灯很快,转了测电压。似乎可行,等实测

网友:
在电池端焊个电容,芯片会把它当成个电池。可以测截止电压和低于多少伏又再次充电的电压。

网友:
接在IN上?我怎么觉得要接在BAT上,然后 从4.0 慢慢上调电压,转灯了就是截至。  你接在IN上,那是输入啊,有什么含义? 或者就是楼上说的用电容

网友:
输出端接个稍微大点的电容不就行了。那个不放电池,充电指示灯会一闪一闪就是因为接一个电容不断充满放电再充电的过程循环造成的。

网友:
TP4056芯片属于电流关断型芯片,空载电压不等于转灯截止电压。另所测得空载电压高低是和输入端电源电压高低相对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前提是你的电源精度足够

万用表精度足够就行了,当转灯时,用万用婊测量此电压就行了。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C:
电容当电池用,转灯很快,转了测电压。似乎可行,等实测

高老师,好
高,确实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