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音箱插座也是左零右火

楼主(2020-10-26):
跟墙插区分一样,我D的箱子大概搞反了。

也是国标?

网友:
音箱接线柱还有零火线?这是想接个220V放烟花玩么

楼主:
以后插音箱不用特别去辩认,才发现。

网友:
同名端嘛,两个音箱要一样的相位,搞反了声音会变轻

网友:
正负吧,不是零火,所有音响线认红黑就行了。倒是里面喇叭线容易焊错。

网友:
只是相位而已

网友:
这个主要用于区分里面高低音分频器的电容极性,接反了高低频变得不明显了。和220V的供电不是一个概念。。。不是红色就是火,黑色就是零。。。

网友:
我是习惯性红接正黑接负

网友:
那是因为音响里的电容基本是电解电容,接反了相当于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