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遥控器,现在都是锅仔片了

楼主(2020-10-26):
不灵敏了,有时候要敲一下前部。拆开看也没发现什么明显问题。。

网友:
供电问题....  电池接触不行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接触问题,电池盖上垫一块海绵,压紧一点,不乱动。

网友:
请补焊电池弹簧脚部,还有红外LED脚部,8成OK的,这个问题很多都是摔坏的

网友:
这个是电视机遥控器?很少看到锅仔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