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器能用但是偶尔死机一样需要敲两下。

楼主(2020-10-26):
故障表现就是指示led灯正常闪烁,用手机看发射头也有紫光,但是遥控电视机顶盒都无响应,敲一下故障消失。。

现在准备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电池仓过大,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良   小毛病

网友:
有个灯的遥控,情况类似
有时敲一下可以正常,重装电池就正常
不正常时,没有红外光
感觉像死机的样子,

网友:
重焊IC。IC旁边电容遇到过漏,两天用一对电池,换了就好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了啊, 支持你啊

网友:
补焊了效果如何呢

网友:
遇到过电池问题,也是有时可以用有时不行。每次扣电池装回就能用。然后万用表测电池2.9V正常,但是一按遥控电压就掉到2.1V。

网友:
户户通,几块钱1个的,怕芯片后或线路故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