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金e顺农银K令

楼主(2020-10-26):
捡了一个农行的手机银行的动态密码,叫农行K令。

背面。

能开机,需要密码。

没有螺丝和卡扣,只能揭皮——揭掉前面板,按键的锅仔片都粘在皮上了。

撬起电路板。

仔细看。一个晶振、一块CR2016电池可留下备用。其他的没用,屏幕排线比较好。

按键触点金灿灿。

这类动态口令大小各异,其实应该体积小一点,携带方便,好像只有大额转账能用到,捡到的就没啥用喽。
谢谢围观!

网友:
这个可以离线使用,就是不知道须要多久更新一次?

网友:
工商的我拆过,类似

网友:
得到一块电池也不错。

网友:
这个没普及了

网友:
里面好简单,集成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