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v6路由器无损改散热

楼主(2020-10-26):
360v6路由器用的高通IPQ6000方案,512m内存,带pa和lna。用起来不错,就是发热太厉害。运行时散热片摸一下就烫的不能挨,肉测有70度。原装散热片是铁的,效果不好,所以改了散热。改完后摸着只是温热,大概下降二三十度。

具体需要下边几样东西:
1、铝散热片 120×64×6mm 的一片  75×55×11mm的一片
2、m2铜柱螺丝 3×4mm  4颗
3、m2螺丝 m2×6mm 4颗
4、散热铜片 15×15×1mm 一个
5、导热硅胶垫 2mm和 3mm后的各一张
6、电脑cpu用的导热硅脂,我用的超频三a1
7、硅酮导热胶 一支
第一步、把路由器拆开外壳,卸下原装散热片的螺丝,取下散热片然后板拿张纸,把散热器放在纸上描,然后螺丝孔位用笔戳个洞,然后剪下来作为样板。
第二步、找个纸箱的板子,把刚才剪下来的原装散热器样板放在硬纸板上剪下来,螺丝孔戳洞。做个硬纸板的样板。
第三步,把硬纸板样板用透明胶分别贴在我们准备的2块铝散片上比对好,用电钻打孔。这样螺丝孔位就精准的开好了。
第四步,把原装散热片装回去,用铜柱螺丝代替原来的螺丝固定,然后所有芯片上放上3mm散热硅胶垫,路由器cpu上放2mm的硅胶垫,然后加铜片。铜片上挨散热片的一面抹上硅脂,然后把大的那片散热器放上,拧上m2×6mm的螺丝。
第五部、把小的散热片用导热胶粘在原装散热器的上边,增加散热表面积。用重物压在散热片上,放一夜等导热胶固化。
第二天装好外壳就完工。这样改装无损,万一要保修时,把背面原装散热片上粘的散热片掰下来,用塑料片清理下残留的导热胶。把铜柱换成原装的螺丝。就恢复了出厂时的样子,不影响保修。

网友:
散热器看着比路由器牛逼系列

网友:
全贴上不好吧,有些芯片发热量不大,都被主芯片的热量导过去了

网友:
对这个路由来说算得上是高规格了

网友:
加装散热片没有多大的用处!加装散热风扇才是王道

网友A:
塞个笔记本上侧面出风的那种风扇进去效果比这好

网友:
我给我的极路由加了风扇,

网友B:
都需要这样改造了,这机器还是别碰了,产品不会好到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需要这样改造了,这机器还是别碰了,产品不会好到哪里。

错,对于没啥折腾价值的的路由器,连改造的机会都没有,起码这个路由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的相当不错,不过个人还是喜欢加风扇爽,毕竟长期被动散热,到最后还是很热,加风扇就好得多了,当然加风扇有噪声与灰尘,定期清理一下就行了,反正我们是DIYER,爱折腾!

网友:
铝槽向上,热空气向上流动更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对于没啥折腾价值的的路由器,连改造的机会都没有,起码这个路由器还是可以的! ...

散热厂家都没设计好,重要的是要能第三方固件,我屯了几个K2P用,不说性能现在怎么样,散热最起码没问题。。设计好了,根本不用浪费精力去折腾硬件,之前的硬改内存闪存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个笔记本上侧面出风的那种风扇进去效果比这好

是的,如果加涡轮风扇效果会更好。不过涡轮风扇声音大,我喜欢静音的。这样改造以后路由器温度也降低不少,可以多用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需要这样改造了,这机器还是别碰了,产品不会好到哪里。

我用的老路由是新三和k2p一样也是7621的,感觉这个比新三稳定,比新三延迟低。信号覆盖范围比新三略弱一点。打算有空了把原装的3db天线换成5db的看看效果。

网友D:
居然14NM的高通热了,看来28nm的7621还是有点功夫的一直很凉快,就是没新品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14NM的高通热了,看来28nm的7621还是有点功夫的一直很凉快,就是没新品出来。 ...

高通这款是4核,自然会比7621双核功耗大些

网友:
肯定用不了多久系列

网友E:
屯了几个K2P用,散热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屯了几个K2P用,散热比这个好

wifi6了哦  K2P已经可以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