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世纪飞扬K1300充电器

楼主(2020-10-26):
前段时间坛友那里3块钱买的一个充电器,用起来还不错,最近USB口感觉有点松,动一下就接触不良,用回形针挑触点时把触点挑翻了,拆开给看看。

支持三种电压输出,最大功率18W。

看起来做工很简单,但是使用了几个月完全没问题。

拆下来修复一下

装上充电没问题,

网友:
光耦没有开槽,贴片器件占用绝缘区域了。。。
理论上3C是不符合的。。。不过比纯山寨强一些。。。

网友:
好在价格不贵哈哈,等牙膏

网友:
能操作这么多的仪器,不可能选用这样的电源!

网友:
USB口有拔插寿命

网友:
可以先试试缝衣服针慢慢拉出来问题触点,修好后加一两滴万能润滑剂,实在不行尽量考虑更换新的,如果非标件可以像楼主方法修复。

网友:
三块钱买成这样可以了

网友:
3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谢谢分享。算不上精品,但好歹也是良心产品。。。。。

网友:
一般般的充电器

网友:
初次级爬距好像不到6.4mm吧!存在受潮漏电危险,不过那是小概率事件,概率接近于你看到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概率。

网友:
三块钱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好歹是个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