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7L三洋U-C1720ES电热水壶更换温控器

楼主(2020-10-26):
2010年买的三洋水壶一直用得好好的,前段时间被夫人不小心一个盘子压着按钮。一直烧到水快没了才发现,温控器被烧坏

STRIX的温控器,梅花的固定螺丝

烧开后的蒸汽向下回引起双金属片跳动,这种开关在下的才耐用并更煮得更久。

坏的温控器型号是U1855

底座耦合器

没问题没变形,还能使用

淘宝上STRIX的温控器最常见最便宜就是U1867,比对了结构件的各尺寸参数应该能代换。就是固定底座的螺丝要换为自攻螺丝固定在温控器的塑料底座。

花8元修复,又能继续使用了。

网友A:
楼主有试过开着盖子烧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试过开着盖子烧水吗

有过,一直沸腾

网友B:
蒸汽开关,有两种类型

网友:
这是怕开关跳起断电,用盘子压住,不会断电,好经验。

网友C:
楼主有没有顺便清理一下三个铜片触点的铜绿,减少接触电阻和降低发热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蒸汽开关,有两种类型

装手柄上的开关,坏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没有顺便清理一下三个铜片触点的铜绿,减少接触电阻和降低发热的机会 ...

砂纸打磨干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纸打磨干净了

讲究 。。。。。

网友(2024-03-29):
Strix温控就是耐操!

网友:
据说这个温控器能正常使用上万次

网友:
旧的送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