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失联的得力(deli)可充电红激光翻页器2801

楼主(2020-10-26):
得力(deli)可充电红激光翻页器2801,失联了接上电脑无法控制。

三个主要按键,上下翻和激光按键

右边的enter和tab键

左边是电源开关,阻尼感不错

接收器个头大了些,数据线插一起会比较挤

360mAh的锂电

博通BK2461的方案

翻页笔上找不到什么毛病,怕是接收器的问题了。

网友:
得力什么都做,万用表,板手,笔,估计马上要做手机和电脑了

网友:
要是405纳米蓝紫光泵比较有意思,有些材料会有荧光现象,变成浅蓝光点或其他光色。

网友:
得力这牌子涉猎领域太多了,做杂不如做得精了

网友:
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
常见都是用7号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