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火力不够的小浣熊电炖盅

楼主(2020-10-26):
修个火力不够的电炖盅,小浣熊的液体加热器D1

只有温温的热量,不能炖熟食物。

触摸面板,控制都正常

PTC加热板2端的电压也正常,220V

检测下来是这块PTC加热板工作后的温度不够,老化了?

加热板上什么信息也没有,不知道温度值,工作瓦数。量好尺寸,宝上一找同尺寸同开孔都是220伏200瓦 250-260度左右。下单肯定没错了

换新的加热板,立马里面的水能煮沸了。

网友:
正常加热功率两三百瓦,老化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加热台吗?

网友:
原来是这里用的

网友B:
拆下发热芯看看,应该是破了,不过260度,那个塑料不会烧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加热台吗?

可以,一套一大一小,大的就做了LED的拆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发热芯看看,应该是破了,不过260度,那个塑料不会烧化吗?

应该不会化吧,做拆焊台一直在干烧.

网友C:
底部应该有铭牌吧,看看功率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应该有铭牌吧,看看功率大小

底部铭牌是标22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加热台吗?

做加热台,温度选多大的合适?

网友:
真是人才了,我也来学习一下了恩

网友:
巧了今天也修这个,某步份按键失效,开始以为按键,没事,后来以为电容电阻-正常,然后就LED指示灯也没漏电,最后剩下主控跟3位7段数码管,主控是单片机坏了真没得玩,只有拆数码管才能现这货坏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就一个PT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发热芯看看,应该是破了,不过260度,那个塑料不会烧化吗?

那是高温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