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京瓷KM-1635复印机定影单元拆卸

楼主(2020-10-26):
京瓷KM-1635复印机出纸后部有褶皱,不知是否定影单元问题呢,拆开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故障依旧。。。

两根定影灯长度不一

内阻也不同

热敏电阻有脏污

绝缘皮有磨损

室温电阻356K

贴上一层耐高温胶带试试

重装试机,出纸后部褶皱问题没有改善

网友:
京瓷这个牌子好久没听过了~

网友:
曾经有一台复印机在偶的面前,偶没有珍惜,唉!

网友A:
这种事不都是单位外包维保的事么?

网友:
这种事给专业维修的来搞比较好, 你这鼓都磨损差不多了,整体感觉都不太新。纸张也要关注是不是受潮

网友:
修它干嘛子?折腾成擀面机不香么?

网友:
这机器硒鼓寿命怎么样?好像京瓷的机器不需要载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不都是单位外包维保的事么?

报废的,收来研究一下

网友:
再换任何一个原装配件   你都感觉不划算了

网友:
京瓷啥都做

网友:
把加热辊跟胶辊换了会好一些,这种问题一般是纸张潮引起的。另外看打印出来的纸上偏下方有一条黑线,应该是充电网有脏东西或者漏电

网友:
这个貌似是辊的转速不同步造成的,你这个还不太厉害,严重的直接卡纸。
原来单位有个理光的机器也这个毛病,就是弄不好,最后换了。

网友:
一般都是定影辊上那几个小铲的毛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