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封装的时候,封装大小没选好,结果封装的太大了,芯片太小了,求助

楼主(2020-10-26):
如图,芯片的大小远小于封装的大小,主要是这款芯片有两种封装,一种是跟我pcb封装一样大的,一种是跟图里芯片一样大的,结果跟图里pcb封装一样大的没货了,只能先用跟图里芯片一样大的了,但是一个大一个小,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啊,大佬们!!!

网友:
问君能有几多愁,贴片转接板能解忧

网友:
数量少直接重做两种都可以用的板子,数量大就再做一片转接板,量产的话必须转接板,自用一片的话可以高温胶带贴住一部分PCB然后飞线!!!最外部四个脚用电阻腿焊接加强强度!!!

网友:
最低成本的自己飞线,或者重新买芯片,或者再打一板转接板,或者换封装重画pcb

网友:
转接板或飞线

网友:
转接板方便

网友:
飞线大法好

网友:
做转接板就大小通吃了。

网友:
转接板也要买,芯片也要买,都要花时间等快递,如果是测试板的话,直接引脚飞线,然后换芯片或者重新打板。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重新做。

网友A:
我在做PCB封装的时候会把3D封装也做上,焊盘能不能用,一目了然

网友:
飞线焊接,全手工打造,限量版,尊享OYO。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做PCB封装的时候会把3D封装也做上,焊盘能不能用,一目了然

我就直接打印在纸上,把芯片摆摆看一下。

网友:
自己做着玩的就飞线,买转接板还不如5元重新打样。

网友:
飞线后自己做绑定牛屎芯片

网友:
好像没见过贴片转贴片的转接板,一般都是贴片转直插的。
用502把芯片粘在在板子上,然后飞线吧。
对自己的焊接水平不自信的话,建议重新打板。
或者再去买几片合适的封装焊上。

网友:
换个合适封装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1、转接板,插针位置用铜线代替,连接焊盘。
2、直接飞线,需要较好的焊接技术,但快捷,便宜。

网友:
蜈蚣飞线大法

网友:
能不能麻烦楼主帮助设计一组MAX7219驱动8X8共阴的LED图?因为想做时钟,自己不会设计,想做不同尺寸的时钟。淘宝上只有一种尺寸的成品,感觉小了一点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