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被雷打坏的天调 icom ah-4

楼主(2020-10-26):
除了看到的坏元件 ,单片机的io脚也短路了 。
没法修

网友:
没法修了。。等牙膏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说一下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

匹配用的,连接在电台和天线之间

网友:
挺贵的东西,只能再买新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雷公雷母一打架,我们的电子设备就遭殃。。。。。

网友:
避雷针都不装,被雷P了怪谁!

网友:
icom话听说这牌子对讲机很贵,当然也很好。

网友B:
芯片程序在不?

网友C:
还是值得修的,,毕竟这玩意还是挺贵的,,而且看起来烧的不怎么严重

网友D:
单片机都挂了,不值得修了

网友E:
看起来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程序在不?

业余修理,哪有单片机的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值得修的,,毕竟这玩意还是挺贵的,,而且看起来烧的不怎么严重

纯元件烧了换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好像单片机都挂掉了 ,有没有程序 ,没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糊了~

所见所得 哈哈哈
上面有些空悍位,都是烧坏拆掉元件的

网友F:
好多继电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都挂了,不值得修了

没挂还可以抢救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多继电器啊!

是的,是的。调谐的时候很壮观。

网友:
此物渡劫失败,我们很怀念它!

网友:
可以拆好多大号贴片电阻还有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