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某宝上买的梵想128G F307 ,写入掉速太多,已拆开,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0-10-26):
(图片)

网友:
N28A,掉速很正常

网友A:
写入掉速,起码能用,你这样拆完也没法用了,可以扔了,要修你还得买一堆东西,这种手腕板的要拆,得找根绳子穿过U头上面两个孔,电吹风加热一下,趁着温度没下去找个东西垫着,直接拽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掉速,起码能用,你这样拆完也没法用了,可以扔了,要修你还得买一堆东西,这种手腕板的要拆,得找根绳 ...

谢些大佬,这U盘速度太慢,还没我手机连数据线快。不打算用了拆的。。。金属壳直接暴力拆的。。

楼主:
看来U盘还是得买贵一点的..

网友B:
大s更新丝印规则了,你这个MB大概就是以前的SS,S5你先考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s更新丝印规则了,你这个MB大概就是以前的SS,S5你先考虑数据

谢谢大佬

网友:
这个划线闪存和废品没什么区别了

楼主:
刚装起来发现居然能用。。看帖子下了个软件测了下。。

网友:
估计以后都是3281BB了,最多支持2CE了,也不用跳线了,都是1.8V的电压了,这个板子居然有SB4 SB8,r43 R44原来的电压跳线都没有跳,估计和以前的丝印规格是不一样的了,MLC颗粒算是没戏了,不过如果有优秀的外壳,比起G2还是喜欢手腕版,小巧

网友:
QLC要普及了吗?

楼主:
写入一个4G的WIN10 iso文件速度一直在做过山车,用了两分多钟

网友C:
什么N28A,不是慧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N28A,不是慧荣吗?

N28A是闪存颗粒的制程,应该属于镁光的第二代QLC,第一代的代号是N18A

网友:
某宝上U盘外壳一大把,随便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U盘还是得买贵一点的..

现在醒悟还来得及,来来来,找我搞一个三星正片颗粒,写入250读280:lol:

网友:
这些垃圾牌子,别说买,送我都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