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路由器刷机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0-10-26):
都有哪些优点?

网友:
功能多了呗

另,部分固件可以加大发射功率

网友:
楼上概括得是,尤其是以前的TP三剑客,硬改后刷第三方固件,简直是质的飞跃!

网友:
我是因为原机固件不稳定刷的

网友:
功能,性能.

+手贱蛋疼

网友:
主要是为了安全吧。就是确定路由器(网关)确实被自己所控制。
举个例子比如360路由大家好像不太放心;爱快和斐讯都干过网页插广告的事。
tp之类的厂商一个固件版本用到坏,出了漏洞也基本不给更新。
而开源固件(比如openwrt,padavan,Merlin,tomato等)基本不存在这些问题。开源项目想搞后门的难度要高很多,存在漏洞也会很快修复。前提是自己编译。
再就是体现在软硬件功能性上。比如装安装软件包,挂机下载,调vlan,调整功率等。
大体就是在家用路由上实现大部分高级企业路由的功能。
稳定方面因为高cpu+大内存+Linux,一般没啥问题。配置不达标的也刷不了三方固件嘛。
至于性能,实际上主流的openwrt是下降的。刷了op实际上就是软路由了,nat性能依靠cpu。
没了原厂驱动进行nat加速,性能大打折扣。
但换来的是qos以及防火墙自定义规则等功能。

网友:
都是吃饱了撑的,闲得慌的,早两年也是刷来刷去,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早晚刷恩山,最终还是买了个让人看不起的华为,到现在两年了终于不闹心了,

网友A:
实际好处对于普通人来说,聊胜于无,前几天买了个二手网件R6400,刷了梅林,想搞nas,发现没有公网ip作罢,想内网穿透得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好处对于普通人来说,聊胜于无,前几天买了个二手网件R6400,刷了梅林,想搞nas,发现没有公网ip作罢, ...

需要付费多少钱?如果价钱不高的话,完全值得尝试呀

网友:
以前几十兆宽带百兆宽带,用的普通路由器,一般也就是16M32M内存,后来还有8M内存,内存集成主控,而且内存也都是普通技术就能焊接,换大内存刷第三方,还真有效果。后来就是升级200M300M宽带了,硬改过的老路由器还是不行,同样很多路由器也都是BGA颗粒了,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换了,千兆有线路由越来越多。我直接买的TP6500千兆版,自带固件很好用,用了两年多了,依然好用,有线速度无限速度都很稳,很快。
就像以前的安卓机都root刷第三方一样,后来安卓机也早不折腾刷机了

网友B:
刷来刷去,基本上是身为极客的心理作怪,折腾肾经的原因。其实对比一些一线大厂路由捣鼓下来,刷的第三方虽然功能多,但是总体性能是比不上原厂固件的。。。我知道这样说肯定有人不服,真有第三方固件性能(注意不是功能多)比原厂好的话,那绝对是这个原厂太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来刷去,基本上是身为极客的心理作怪,折腾肾经的原因。其实对比一些一线大厂路由捣鼓下来,刷的第三方虽 ...

他们都是指的TP类的,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是控制权,而控制权的后面是选择权。Linux 系统和开源代码的好处就是你能得到硬件和软件的控制权而不是厂家给你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
基本没啥用。路由器就是路由器,非得把一些其它功能整合到那点可怜的ram里面去,没必要。

随便买个树苺派也比路由器强到天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