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八口交换机 H3C S2108

楼主(2020-10-26):
公司淘汰的交换机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A:
看着做工很规矩,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这个做工不错,清下灰,自己留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做工不错,清下灰,自己留着用

这种交换机与普通家用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做工很规矩,谢谢楼主分享!

与普通家用交换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C:
像这样的交换机,它和家用交换机是有区别的。家用的安装起来非常简单,接好网线、插上电就可以用,而且还不用配置。对于企业级的交换机而言,往往都需要进行配置之后才能用。
如果要追求稳定性,可以把企业级的交换机当成家用的用。(前提是:喜欢折腾、会配置各种参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交换机,它和家用交换机是有区别的。家用的安装起来非常简单,接好网线、插上电就可以用,而且还不 ...

最能体会到的区别是耗电、非常耗电!而且还特么的占地方

网友:
主控三星arm  A7单核,主频60MHZ,面板带宽2.9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能体会到的区别是耗电、非常耗电!而且还特么的占地方

嗯嗯,是的。

晕乎乎的+手心、头部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