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方案.野外作业交流焊机的问题.

楼主(2020-10-26):
Q:
,野外作业,要焊接铁架子,就是工地交流焊接那种,一次需要焊接20~40根2.5~4.0的焊条.
目前现成的方案是 一个48V电池(不确定类型.很重)+淘宝200块那种迷你焊机(内部就是线圈).
但是48V电池满电电压50~60V左右,电压太高,电流不能调,4.0的焊条搞得很猛,焊接很容易坏.

还有电池是别人的要还,请教下有没有好点的方案?

我的想法是,一个普通12V汽车电瓶+一个逆变器到220V,然后加一个普通焊机(还可以根据焊接材料调整电流大小).

一个是造假>12V 100A电池,1200KW/H是这样算的把,理论是就是1KW可以搞1小时,逆变器效率+电池损耗,1000*0.8=800W/H,

不知道有没有实际经验的老司机啊?

而且逆变成220V还可以用用其它工具,角磨机啥的,

还有成本,12V电池+逆变器(2KW功率够不够?),

网友:
开个车过去,打车打着,直接电瓶取电,1kw没问题  就是1kw的逆变器要点钱

网友:
焊机1KW 的逆变器太小了,最小要3KW的,可以短时间过载1倍的那种,额且4.0的焊条不能长时间焊

网友:
建议直接一台3KW的发电机,就普通的那种,过载能力很强的

网友:
4楼意见比较实际,容易实现

网友:
真接发电机。别的别想。

网友:
谁说的电焊机功率区区两千瓦?
建议楼主直接去买汽油电焊发电机!

网友:
我对楼主现在使用的方案很感兴趣,用电池没用逆变器,是怎么接焊机的?并且4.0的焊条电流还大了

网友:
汽油发电机……

楼主:
回复所有楼上的,

TB搜应急焊机,那种很小一个铁盒子,里面就是铝线圈,铝比较粗,比可乐吸管细一点点。

而且标准了禁止接入220V!

但是效率最高应该,直接和电池并联,损耗也是铝线上面,
~~~~~~~~~~~~~~~~~~~~~~~~~~~~~~~~~~~~~~~~~~~~~~~~~~~~~~~~~~~~~~~~~~~~~~~~~~~

今天找焊机实测了。

2.5的焊条,焊机是可调电流那种,调的110A,电源220V 电流20A+,我算的25A,也就是2.5连续焊接功率在220V*25=5.5KW,

2.5的焊条,一直不断弧,差不多需要30S,差不多需要0.05KW/H的电量。

考虑易用,找普通的48V 20AH的电瓶,能产出48*20=960W.H=0.96KW.h的电量。

0.96/0.05差不多19根焊条的样子,而且还是电瓶容量在满容量的时候。

没有考虑效率以及电池衰减的情况如下:

楼主:
这个是拆机图,维修过程中拆的

网友:
我们这里野外电焊,都是汽油发电机,逆变直流焊机,电流可调,皮实好用。
交流焊机空载电流很大,很大,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拆机图,维修过程中拆的

如果应急焊接点几下,怎么着都行。
你这需要焊接几根,几十根焊条的活儿,这玩意儿不用考虑。
2.5J422焊条,电流80A左右,这里按照100a好算账,焊接电压36v,用12v电瓶,不算损耗,电瓶就要持续输出300A以上电流,你要它命啊。再48v20a电瓶,看这标注就肯定是电瓶车电瓶吧,这种电瓶本来就不能大倍率放电,用在电动车这种几百w的地方还凑合,你让它4C放电,能活多久掐秒表看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应急焊接点几下,怎么着都行。
你这需要焊接几根,几十根焊条的活儿,这玩意儿不用考虑。
2.5J422焊条 ...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是通信基站的电池,48V,容量应该挺大的,很沉,50斤以上,我一个人不容易提起来。

发电机带出去不方便,轿车+SUV出门干活,

现在就是用供电基站通信电池干活,挺好的,

网友B:
电小二  买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小二  买一个啊

玩具?

买电小二不如买个APC二手UPS,

网友:
直接买汽油电焊机啊!我看见城市里搞城建的用过,效果还不错。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用一只555时基电路,做成多谐振荡器,分别调整高低电平的持续时间,控制3525的10脚。10脚电平为高时,输出判断,10脚电平为低时,输出正常。

网友:
有焊接用的发电焊接机!

网友:
4。0的焊条要16KW的焊机才能正常用,楼上的方案除了发电机焊机,没一个方案能用。
48V通信电源的电流有限流保护,跟本没法工作。
焊机工作电压在40-80V,10-500A。

其实用氧气焊是更好的解决方法,背两个气瓶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