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6位半数显万用表

楼主(2020-10-26):
预先声明:本制作电路设计,软件编程来自38度发烧论坛“孟欣、乐逍遥”等坛友,本人在此基础之上根据自己需求进行电路改进、PCB设计及整机制作。衷心感谢他们的研究和付出,让我制作出一块极低成本的高位测试仪表。

话说万用表是无线电爱好者必备的工具,是电气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无意间在38度发烧论坛上看到有网友自制6位半万用表,顿时心里痒痒的,仔细检索发现作者公开了制作的全部资料,于是搜集齐全后,决定自己做一个。要说6位半万用表,指的是具有较高分辨率的万用表,正常大家常用的三位半或者四位半万用表,其最高显示范围是±1999及±19999,而6位半万用表,其显示范围可以达到±1999999,分辨率要比三位半高了几个数量级,更高的位数代表着更高的分辨率,也就是这个仪表的检测细小变化的能力越强,如果问我要这么高的分辨率有什么用,我只能说我用不上,平时一块3位半足够了,真要买个HP3456A,3458之类的,完全就是浪费。

但是,实践的观点是Marx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伟大领袖曾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科学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回答时代课题、推动实践发展,之所以做这个表,完全是为了享受制作的乐趣以及学习探索万用表的原理。

《实践论》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是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根据这一基本原理,在各项工作中必须坚持“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资料收集齐全后,开始制作,首先研读电路图,对项目进行初步认识。
万用表的架构,主要分为3部分:1、显示控制单元 2、测量单元 3、功能模块单元。

这个万用表,核心是采用STM32F103单片机作为主控电路,24-bit的LTC2440作为模数转换,再配合电压采样、欧姆电流源、T-RMS AC-DC转换等电路构成测量仪表,整机采用2单元设计,一块板专管显示控制,一块板专管测量及功能转换,数字模拟分开。

根据电路图画出PCB,送厂家加工,3天后收到

趁PCB打样的时候开始备料,PCB打好了,料也备好了
焊接即可,没有什么难度,按部就班焊

这是ADC LTC2440和基准电压源 ISL21009B
对于高位表来说,基准电压源很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仪表的精度
按说,6位半的表,基准电源至少需要用LM399这样的恒温基准甚至LTZ1000这样的超高精度基准
但是,考虑这是电池供电的便携式仪表,决定采用非恒温的基准电源
首选是MAX6350,但是其要求供电电压高,货源少,经过综合考虑,
决定使用Intersil的ISL21009B,3ppm/℃的温度系数,±0.5mV误差,也可以接受

分压电阻们,9.9MΩ和100KΩ构成100:1分压器
其中,这里采用精度0.1% 温漂15ppm的精密贴片电阻
100KΩ为2串2并提高整体性能,9.9M采用3MΩ、1MΩ、300K等电阻串联而成
同时,预留分压电阻网络安装位置,可以安装精度更高的TC1756型分压电阻网络

电流采样电阻,0.039Ω的4线电流采样电阻
个人认为,2A的量程,0.039Ω的采样电阻满量程输出只有78mV,
因此放大电路至少应该采用3运放架构的仪表放大器,以便提高精度

DC-DC电路,分为2路,输入为3.6V锂电池提供的电源
一路升压至6.3V供给基准及ADC等电路
另一路升压至18V,作为欧姆电流源的高压电源

LDO稳压电路,负责将DC-DC输出的6.3V降到5V供ADC,模拟开关等使用

欧姆电流源的保护电路

交流测量电路的程控放大器
通过模拟开关ADG409调节不同的放大倍率以测量交流信号
至于交-直流转换,采用凌特的LT1966,一颗简单的T-RMS转换电路
之前,在我的3位半万用表改造中有用到

欧姆电流源的基准电阻
本万用表测量电阻的原理是恒流法测电阻
也就是说对被测电阻通过一个恒定的直流电流,然后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就可以根据欧姆定律R=U/I计算出电阻阻值
其中,为了提高精度,恒流源的精度就必须保证
在这里,电流源的电压基准和ADC共用的5V电压基准
2倍到10V,通过精密电阻获得1mA-10uA的测量电流
这是基准电阻,均采用精密金属箔电阻,精度0.01%,100KΩ和1MΩ为0.1%精度

做好的模拟板

然后做数字板,这就简单了,没几个元件

通电试机,嗯,没有烟花,短路,冒烟起火

3.3V数字电路供电正常

硬件是机体,软件是灵魂,烧写程序,为运行做准备

电路都组装完毕了,接上模拟板和屏幕,开机!

初步测试,找了几个电阻测一下功能看看是否正常
短路测试

RX70 90KΩ 0.01% 精密线绕电阻

RX71 20KΩ 0.01% 精密线绕电阻,挡位功能正常
这里仅仅测试功能,精度什么的后续再说

电路搭建基本完毕,合二为一

下面开始制作外壳,找现成的,合适的外壳比较困难,于是打算自己制作一个
首先,找到一块铁质电缆线槽盖

对其进行折弯加工,制作外壳框架
工具简陋,一点一点来

试一试,和设计的一样,尺寸正好,哈!

电池没有用原先计划的18650电池,正好有块拆下来的聚合物电池
安装起来尺寸正好,就是容量小了点,只有900mAh
不过这个表平时耗电也不大,用没了充电就是了

上下层线路板,采用铜柱支撑固定

光这么一个铁皮框架是不够的
周边各个小区里转一转,看到有装修改造的地方就跑一跑,找到一些拆下来的废旧木料
收集起来,做个木头盒子吧

木料需要切割打磨
正好所住小区正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院子里工人在用切割机切管子
借用一下,将木料切成需要的形状,省得自己锯了
这是锯铁的砂轮片,锯木头浓烟滚滚,切口都炭化了
不过炭化了也没事,耐腐蚀嘛,然后借助砂轮片,顺便还把这些材料打磨了

继续干活,木匠的干活,好久没弄过木头了,手生的很
这些木头也不是好材料,里面长疤的长疤,胶合板开裂的,内部孔洞的,哎
锯啊,钻啊,磨啊,钉啊,反正是玩,玩的开心愉快

破木料,到处开裂掉渣,刷漆,作为保护

安装测试插孔,4mm的香蕉插座

懒得买铅字了,接口标识,手绘吧,自己用不嫌丑

进行最后的组装

完成,由于准备做的有机玻璃盖板还没到货,先敞口一段时间吧
现在,除了暂缺一个上盖外,已经可以使用了

next

楼主:
制作完的仪表,尚需要校准操作才能保证其性能可靠
为此,收集仪表测量等相关资料调查学习,提高认识
大大曾经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坚持实践观点,经常开展调查研究,对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以及创造精神、实践经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空载试验,什么都不接,端口空置,
因为高位表分辨率很高,因此空载时尾数会有一些跳动
有可能是周围电磁干扰、环境因素,元器件噪声等引起

测一下手指和接线柱接触产生的接触电动势,这纯属捣乱
如果手湿的话,可以产生100mV左右的接触电动势
请注意这个接线柱,铁螺钉配铜螺母,严格说来对于高位表这是不允许的
因为可能产生热电势影响测试结果,我这只是临时应用一下

短路回零测试,电压档下,将测试端口短路,观察仪表是否归零
在此状态下,如果最末位有1-2字的跳动,算是正常,但是如果有几十字跳动不归零
那么就要检查放大器,ADC等有没有问题了

温度档,仪表支持PT-100、各型热电偶、B值3950的热敏电阻作为传感器
其中,PT-100档支持2-4线测量方式
这是用一个3线的PT-100热电阻传感器进行温度档测试,基本正常
温度测试,因为风吹草动手摸笔触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精度不要求太高,大致准确即可

各个电阻档进行测试
其中,电阻档支持2线及4线这2种测量方式
请注意:对于测试高精密的电阻,应该采用4线开尔文接法
因为测试线还没完工,暂采用2线法测量,当然,表是2线4线测量都支持的
2线测量高精度电阻,因为受到接触电势,接触电阻等影响,误差较大

一般精密电阻的标定阻值,都是25℃条件下的,测量时最好控制室温在25℃+2℃左右

RX-70 100KΩ 0.01%精密线绕电阻

RX-70 10KΩ 0.01%精密线绕电阻

RX-70 2.696KΩ 0.01%精密线绕电阻

RX-70 250Ω 0.05%精密线绕电阻

EE型 50Ω 0.1%精密金属膜电阻

二极管档测试,支持7V以下稳压管测量
这是4.3V稳压管,标4.3V,测出来4.8V误差挺大
对于这种齐纳管也算正常,本身精度就不高

LED测试,可以点亮LED

4线法测量RJ711型精密金属箔电阻
其中,中间2个接线柱提供测试电流,外侧两个接线柱测量电阻端电压
最大程度避免接触电阻和线路电阻的影响
被测电阻精度0.01% 温漂5ppm/℃

对于高位表来说,长期稳定性和短期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长期稳定性实在是懒得测试了,简单测试一下短稳吧
还是那个1K的RJ711合金箔精密电阻,4线开尔文接法
从下午1点多到晚上10点(请注意屏幕右下角时间),差不多待了9小时,读数只有1个字变化

至于电压档的校准,一方面得有一个经过标定的基准电压源
或者有一个经过计量检定的更高位仪表,我用的是一个标定过的AD588基准电压源,可以提供5V和10V两档电压
用来校准电压档算是勉强,不过看着仪表基本是准确的,还是等以后有机会找高位表再校准吧
至此,这个6位半万用表,基本制作完成,过几天有机玻璃到货了,再做一个面板盖上

既然是万用表,那么,它都有哪些功能呢?
1、直流电压:200mV、2V、20V、200V共4档
2、交流电压:~200mV、~2V、~20V、~200V共4档
3、交、直流电流:量程2A
4、电阻档:200Ω、2KΩ、20KΩ、200KΩ、2MΩ、20MΩ共6档,支持2线和4线2种测量模式
5、温度档:支持PT100、PT1000、K型、N型、J型、E型热电偶及10K热敏电阻(B=3950)
6、二极管档
7、通断档,可设置蜂鸣器鸣叫的低阻阻值
挡位选择可选自动或手动模式
带有数据储存功能
支持蓝牙,手机或PC上可安装上位机软件进行无线测量
带有室温测量功能
总之,万用表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日常使用完全够用了

现在,项目基本结束了,必须合计成本
首先是MCU,LCD,精密合金箔电阻,这几样加起来¥100大洋左右
其次是LTC2440 LT1966 ISL21009B这三个家伙,都是全新的,加起来¥90大洋左右
至于其他的运放,模拟开关,可以很容易找到拆机货,加起来¥10大洋解决了
PCB、接插件、LDO、阻容元件等,加起来¥20大洋吧
电池、外壳、木料,螺钉铜柱都是旧的,不要钱
下来¥300大洋以内搞定
当然,这个表还预留了升级的空间:
X10放大器的10:1分压电阻目前采用合金箔电阻,可以升级为精密电阻网络LT5400-8,大约¥50-60大洋一颗
100:1分压器可以采用高精度的分压网络电阻TC1776,CADDOCK产的大约¥120大洋,国产1756大约¥30一颗
基准可以采用LTC6655或MAX6350,大约¥30-50大洋
如果想节约成本,所用的分压电阻,基准电阻可以采用0.1%的精密贴片电阻,通过校准也可以保证基本性能,价格要便宜太多

在结尾科普一个高位表的知识:高位≠高精度
首先,很多人认为,高位表,就一定精确,这是完全错误的认识
作为一个仪表,提高分辨率是很容易的事,比如采用特殊算法把ICL7135分辨率提高到5位半
但是,这种提高完全没有意义,因为最后的位数,可能根本没有准确性而言
而仪表的精度,才是最重要的指标,比如常见指针万用表,一般是2.5级的,MF35可以达到1.0级
若想提高精度级,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很有可能对仪表就是大换血,电路结构,元器件性能都要提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仪表精度级越高,价格越贵的原因。
同时,作为测量仪表,还要遵循量值的传递性和溯源性,这才是计量结果准确的基础。

最后上传资料(感谢原作者提供):
这些基本资料完全可以制作出来
电路图:

固件:

说明书:

注:论坛下载附件会自动收取M币,可以从网盘下载资料

这是台式表的
https://pan.baidu.com/s/1zIs8DLQz1qlZEQ9z9XYcpA

提取码:0010-1011-1111-10

同时,38度论坛上最原始的开源的手持6位半以及后续的升级版本也有相关资料,和台式表电路结构差不多很类似,也放在这里了。
https://pan.baidu.com/s/1Nz-hRHCY4vjXKJLmmZOdnQ

提取码:1101-0111-10

板子还有剩余4套,想玩的可以联系我,免费送

全文完,谢谢观赏

网友:
大作啊,火前留楼

网友:
咋回事,我的电脑卡了?好多图看不见。

网友:
多少钱一台?有意

网友:
难得技术贴,占位观看

网友:
成本多少啊!看看能不能上车试试,顶顶

网友:
厉害了,楼主真是牛人,精度也很高。
在38 度论坛看过,没想到在这里又一次看到了

网友:
大制作啊,这些元件以最便宜的价格凑齐,保证买到真货对非专业人员就是一道坎

网友:
还没精? 这不合情理啊

网友:
辛苦辛苦,其实吧,这么好的东西,用个塑料壳不是很好嘛,还轻便,木壳多沉啊

网友:
使用金属壳,电磁干扰会好一些,东西作这么好,木盒有点龙头蛇尾。

网友:
留名留名,找机会上车

网友:
这个必须要火啊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民间人才济济啊

网友:
这元件如果在力创购买估计成本还要翻倍。。。

网友:
可以发下原贴地址吗,我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又有新车开

网友:
有车吗 上车

网友:
作品精彩,盒子有些不太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