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同惠TH2821手持电桥做个贴片测试夹

楼主(2020-10-28):
这电桥原配只有普通的开尔文夹,最近测量贴片元件用的比较多,操作很不方便,捷配正送免费打样券,正赶上一波

前段时间看到某位坛友自制电桥,用pcb做的测试夹,本来是想直接用他的设计,结果找了一圈没找到那个贴子,那就自己凭感觉设计,
选择1mm厚的FR4板材,根据线路阻搞计算出走线宽度间距,尾端连接RG178 镀银同轴线

这块是接插件,插入到机身插座上的,用的厚度1.6mm FR4(原配的就是1.6mm,表面镀金,免费打样只能镀锡了,
这个板子分上中下三部分,上面的1/3才是这个测试夹要用的,中间的是试验用的,左下角的忘记开绿油窗口了

这个因为尺寸超10cm了,出了邮费,我有看到自提免费,安徽的坛友可以自提

这板没超10cm,完全免费

切开,切口用锉刀处理平整

这个也一样

拼装起来 焊上线

孔是焊屏蔽,芯线才是走测试电流的

出线端的效果

侧面看看

继续组装 夹子部分

焊线

这个张开角度是塞了一块打磨了成30度的pcb,然后固定孔穿铜丝焊接固定

夹子头部,等下要稍微打磨一下尖

打磨好的

夹个0402的电阻

1K的电阻,测量0.9991k

0402的电阻和1mm锡丝对比

20pf的电容   20.38

成品照片(缺少两个4-40的螺丝,要去vga线上拆两个来用)

与原装线对比

这是那块忘记开窗的小板,用在这里测量贴片的,

原装测试夹   淘宝价从120-400+都有

END

网友:
论坛的人气真的是

网友A:
单位有几台网络变压器测试仪配的开尔文测试夹,搞不懂每个夹头两根线都是通的,是减少线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有几台网络变压器测试仪配的开尔文测试夹,搞不懂每个夹头两根线都是通的,是减少线阻吗? ...

是通的啊,楼主的也是通的啊。不信你看上图。
只是连接的位置靠近测试段罢了

网友:
搞不懂的是一根线和两根线有什么不同。

网友B:
这样四线没有意义为什么不在中间开条缝隙

网友:
其实就是四线法测试,如果线缆阻抗足够小,用不着每个表笔用两跟线的

网友:
打小板竟然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四线没有意义为什么不在中间开条缝隙

触点开缝?没人这么干的,夹偏了就变成两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点开缝?没人这么干的,夹偏了就变成两线了

感觉不结实,估计时间长就会有变形或开裂吧。

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贴片夹呢,才1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结实,估计时间长就会有变形或开裂吧。

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贴片夹呢,才18元。

没看到啊,居然有这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结实,估计时间长就会有变形或开裂吧。

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贴片夹呢,才18元。

给个链接啊,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结实,估计时间长就会有变形或开裂吧。

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贴片夹呢,才18元。

好好好啊

求链接

网友D:
楼主PCB的外形直接用AD软件画吗,还是C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PCB的外形直接用AD软件画吗,还是CAD

AD软件不友好,很难画,我是cad画好外形导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啊,居然有这么便宜的

@西林迷 @mhtlov @zhkrid
电桥 SMD贴片元件测试夹分别有两家有相关配件,东西还行吧:
四端精密SMD电桥测试夹.LCR贴片镊子 元件测试线 电桥测试线夹具-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电桥 SMD贴片元件测试夹头 开尔文测试夹头 触头-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t2dmg8j26111

网友(2023-10-02):
牛逼666牛逼666,还有免费打样不?

网友:
能打板就是好

网友:
叹为观止,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