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玩意会把电池充坏吧!

楼主(2020-10-26):
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出来两个线经过那块板,输出电池,晚上电池给灯供电。
上次一个电池没电压,换了2节这几天就晒太阳没有放过电,今天又这样不灵了,万用表一测又没电压了,于是拆出来大家看看。
那个板本身设计有问题吧!

楼主:
那个板,会导致过冲是不是?

楼主:
或者说这个电路设计的没有考虑过冲

网友A:
应该不是过充导致电池损坏的,估计是静态电流太大导致电池过放了,测一下静态电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过充导致电池损坏的,估计是静态电流太大导致电池过放了,测一下静态电流看看 ...

我都不懂什么叫静态电流,反正我怀疑这个电路本身有缺陷有问题。

楼主:
百度了一下,静态电流。
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电池直接废了0.2的电压都不到都无法充电了,还有一个还算正常。
我是放窗户口的,白天它都能充电,那个电路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可以试试换成镍镉电池,镍镉电池通常买来后没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不懂什么叫静态电流,反正我怀疑这个电路本身有缺陷有问题。

就是电池待机电流啊,取下太阳能板子,在电池一端串万用表mA档测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换成镍镉电池,镍镉电池通常买来后没电压。

那个2300ma的是本身的电池

楼主:
那个没电压的,标注的就是镍镉电池耶。。。
我是充满后放进那个玩意的,我估计是不是那个电路本身问题,导致过冲爆了,,,,所以没电压了

网友:
测下充电电压呗,镍氢2.4v这么充电应该电压多大。

楼主:
我回想了一下。估计就是镍镉电池的记性效应。上次坏的可能也是那个电池,我应该是充好了,放进去的,然后记忆效应又导致他没电。。。。不知道我这个设想对不对。

网友C:
这种太阳能板,效率很低,电流很小,看架势至少暴晒好几天才能充满电池
估计电池充不满电,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阳能板,效率很低,电流很小,看架势至少暴晒好几天才能充满电池
估计电池充不满电,过放了。 ...

嗯,大概想了一下。说的有道理。
因为我发现是镍镉电池。所以电压0.2v属于常见的了。。。
我要用傻充充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