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这个电路总是烧LM324?各路高手来分析分析

楼主(2020-10-26):
电路不复杂,但现在总是坏LM324。有的装上时是好的,等再用就坏了,有的是装完后测试就坏了,不知道是电路设计有缺陷,还是元件有质量问题,这一批都这样。跟后边的控制部分关系不大。电路供电10V以内。各位高手给把把脉,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器输出低电平时仍然有一个0.6V 电压,是所有324都这样吗?还是正反馈电阻的阻值问题?但用multisim软件仿真时正常啊 这个0.6V仍能让三极管导通,没办法后来在基极串联了一个4148二极管。

网友A:
供电是电池?pm10连接的什么?是感性负载吗? 324输出低电平最低0.6左右

网友:
实在不行就工作时用万用表测一下lm324周围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电池?pm10连接的什么?是感性负载吗? 324输出低电平最低0.6左右

后面连接的就是串联型稳压电源和一个555单稳态
B板能控制A板的就是555的复位和启动单稳态,实际跟324没啥大关系

网友:
324是4运放不太会4个运放同时坏,我想重点应该看看电源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是电池?pm10连接的什么?是感性负载吗? 324输出低电平最低0.6左右

供电用的是稳压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供电用的是稳压电源

324并12v稳压管做钳位保护~

网友:
三极管上加下拉电阻呢?

网友:
LM324不是轨至轨运放,输出低电平时不到0是有可能的
从电路上看,找不出烧运放的理由
建议:1、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自激振荡
2、去掉负载的LED,空载看看烧不烧
3、分开AB板,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
估计U10D这路烧的可能性比较大,该处你先把R25还原成10K电阻,再把R25与三极管B极对地接个5.1K电阻。
毕竟LM324典型驱动电流40mA,这样直接过三极管相当于接2个二极管直接对地半短路。

网友B:
设计时电压比较器为什么不用LM339 ?

网友:
324在电动车充电器上,要承受12-16V,实际上,很多时候,不正常的时候,电压能升高到26V以上,尽管324发热,也没烧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并12v稳压管做钳位保护~

不知道是不是元件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时电压比较器为什么不用LM339 ?

更主要的是省里的命题,我们不好改

网友C:
既然输出不能为0,为什么驱动三级管不换P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输出不能为0,为什么驱动三级管不换P结的呢。

这是省里高校的命题,我们不能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元件质量问题

324很娇气,稳压电源都有点感应电压电流,这个感应电压不低,夹子往板子上一夹,手一拿板子就有概率挂,并个稳压管试试吧没坏处,如果用电池都挂有可能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输出不能为0,为什么驱动三级管不换P结的呢。

p结也不行,324高电平也到不了电源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4很娇气,稳压电源都有点感应电压电流,这个感应电压不低,夹子往板子上一夹,手一拿板子就有概率挂, ...

电源就是数控电源,实验室配的,应该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就是数控电源,实验室配的,应该不差

看这板子供电端并没有并电容,上电时对感应电压没有吸收作用,电源无论是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多高级都会有感应电压,除非是可靠接地的,我的数控电源没接地实测感应电压5,60v,里面还是变压器的,开关电源更不用说,这个问题好排除,可以用电池供电多试几片,如果不挂那就是感应电压造成的击穿,324低压过压一些短时不会损坏,瞬间高压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