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器改电压

楼主(2020-10-26):
手里有个54.6V的锂电池充电器,想改成58.4V,所以拆开看看,发现最高只能调到55.6V,线路比较简单,就不发图了,离电位器最近的有个4.5K贴片电阻,把电阻换成3.5K,就能调到58.4V了,类似的充电器,想改电压可以试试!

网友:
注意功率,,,前几个星期改了一个,提高了电压没有降电流,充了一会3842爆了

网友:
请问楼主什么牌子的锂电充电器组了个14串 三元一直没买充电器呢

网友(2023-05-12):
该有的emi滤波哪有,次级二极管也没有散热片,也没三防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