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彩LED数字钟不准

楼主(2020-10-26):
全彩数字钟       全彩数字钟,加个RX8025当做32.768Kz晶振
       网上淘的 一吋全彩数字钟,带光线自动调亮度和温度,用的是STC15W401加DS1302
精度好差,决定晶振用RX8025来改善,
       此钟有一缺点,就是时钟调好后,不能再动设置键,否则影响走时(就是一按设置键,
ds1302好像不走了)

      本人不会程序,如有高手感兴趣,帮忙写个程序,万分感谢

套件

套件

打开的套件

打开的套件

彩色LED时钟屏

彩色LED时钟屏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显示效果

加装的RX8025

加装的RX8025

网友A:
直接用8025芯片当时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8025芯片当时钟不行吗?

本人不会编程啊

网友:
我也想要个钟,不想自己动手拼,自己写。

网友B:
不会编程,那么别人写了程序给你,你怎么下载到单片机中呢?

网友:
可能不会编程会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编程,那么别人写了程序给你,你怎么下载到单片机中呢?

编程和下载是两回事吧

网友:
在哪买的?多少米?

网友C:
时钟这么火么?感觉玩单片机的都喜欢做时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编程,那么别人写了程序给你,你怎么下载到单片机中呢?

这个貌似不是问题,太多不会编程的人玩“固件”很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这么火么?感觉玩单片机的都喜欢做时钟呀。

也不是时钟有多火,只是玩单片机做时钟相比做远程控制、物联啥的简单的太多,更容易上手。

网友D:
用8025代替晶振的话不需要编程,因为用的还是原来的R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8025代替晶振的话不需要编程,因为用的还是原来的RTC

已用8025代替晶振了,新的问题,原来每天误差2到3秒可以修正(当然是不受温度影响),现在每4天一秒,无法修正了,一年也就1分钟吧

楼主:
全彩数字钟全套散件(带外壳USB电源线无电源)19.9元,
   为了避免有打广告嫌疑,就不贴淘宝地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用8025代替晶振了,新的问题,原来每天误差2到3秒可以修正(当然是不受温度影响),现在每4天一秒,无 ...

一年1分钟这种误差已经算很小了。
不知道你所谓的修正是什么意思,如果在原来的晶振下进行过修正反而会导致现在的误差加大。
看看是否可以清空原来的修正值。

8025有2种,一种带温补的,另一种是没有温补的,没有温补的误差会大一点。
或者如果不是用电池供电的话,可以换DS3231作为晶振,感觉3231比8025更准一点。

还不满意的话,就只能考虑GPS,电波或者NTP校时的时钟了,这样就几乎没有误差了。

网友E:
我一个破时钟自己调小电容,一天一秒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破时钟自己调小电容,一天一秒不差

吹吧,夏天冬天会一样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吹吧,夏天冬天会一样准

冬天24度,夏天差不多空调26-28度,一年不用对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冬天24度,夏天差不多空调26-28度,一年不用对表

几乎等于恒温了,室内的条件不错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