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终于又有时间玩一下了,又一张珍藏板

楼主(2020-10-26):
颗粒太对不起观众了速度是接近满速了但是全盘写入30-80太烂了,58XT上还能一半欢乐模式

网友A:
单贴16GB的闪存,浪费精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贴16GB的闪存,浪费精力啊。

玩玩嘛。上大容量也是浪费,在等NV材料便宜也好过把瘾

网友B:
主控换成PS3111,不知道表现会不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换成PS3111,不知道表现会不会好一些。

太难了,换过两次46XT的没成功过就不再干这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了,换过两次46XT的没成功过就不再干这事了

46xt BGA144还好,46en的BGA288植锡更有难度一些,我刚开始植的时候,植3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

好在现在练熟了,基本每次都能成功。

现在正在练习植BGA323的2256k和2258G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难了,换过两次46XT的没成功过就不再干这事了

处理好主控板和芯片焊点不上锡的问题,植锡没有难度。

网友:
这个板子真的不错,好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控换成PS3111,不知道表现会不会好一些。

AS2258和PS3111不是一样吗?

网友:
来个测试截图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2258和PS3111不是一样吗?

脚位虽然pin to pin,但还是属于2个不同型号的主控,所以开卡软件和固件算法也截然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S2258和PS3111不是一样吗?

虽然主控定义相同,但是主控互换不一定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主控定义相同,但是主控互换不一定能用

100%直接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虽然主控定义相同,但是主控互换不一定能用

PS3111,主控短路的情况太TMD的多了

但是PS3111很难买到全新的,所以我都是买AS2258换

换了直接就能用,数据不影响(前提是没有掉固件,颗粒也没坏)

很多人换了不能用,可能是因为板子有其它故障,或者掉固件了,或是板子本来有胶水,没清理干净。或者胶水导致掉点了,等等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焊接水平不行,所以换了主板即使能认,或者ROM能认,不代表就焊接好了

不信你找个板子测试下就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S3111,主控短路的情况太TMD的多了

但是PS3111很难买到全新的,所以我都是买AS2258换

2258换到3111的板子上我遇到的都正常,但是3111换到2258板子上就不行,比方说下面这种,板子主控都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258换到3111的板子上我遇到的都正常,但是3111换到2258板子上就不行,比方说下面这种,板子主控都没问题 ...

反过来我没有这么测试过。也没有必要这样操作

首先2258能正常买到,而且开卡工具也流出很多

反过来换成PS3111是骚操作(很多拆机主控本来都是坏的,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过来我没有这么测试过。也没有必要这样操作

首先2258能正常买到,而且开卡工具也流出很多

颗粒3111没法开,我又懒得拆焊颗粒,就换主控了,结果对调有一个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