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刚装修完,在选择购买什么设备路由上实在是纠结

楼主(2020-10-27):
首先弱电箱有8根网线,其中有一根是iptv电视机的,两种方案,1是买软路由和两个无线路由器,无线路由做ap
2是买个交换机和两个无线路由器,方案1网口不够用,软路由比交换机贵,方案2网口够用,但是不知道有没有软路由好,主要是想少花钱稳定,不知道哪个方案好

楼主:
问一下用软路由无线路由器做ap对无线路由器的要求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高了?

网友:
ac+ap方案,字数

网友A:
你可曾考虑过散热和积尘?有钱上AC+AP,经济实惠我还是觉得无线路由器+WIFI伴侣靠谱。无线路由器我推荐华为自研芯片的型号。确实挺快的。安装建议贴墙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曾考虑过散热和积尘?有钱上AC+AP,经济实惠我还是觉得无线路由器+WIFI伴侣靠谱。无线路由器我推荐华为 ...

的确没考虑过

网友:
上软路由就 poe交换机加爱快86面板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