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C手柄改USB 配套手机使用

楼主(2020-10-27):
原料,一个FC手柄,一只键盘主控。坛友不多说,一般都懂,想改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拆了键盘矩孔再飞线到已经割好线路板上的FC手柄,无须调试一次成功,再把USB线改成OTG方使连接手机。最后再来个支架。

网友:
详细一点
我想学习

网友:
有创意,讲的再详细一点就好了 !

网友:
请问一下,键盘主控斑马线和FC手柄连接线那么多,怎么知道定义的?

网友A:
好好的原装手柄改成usb的。。。。。。。网购一个不过10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原装手柄改成usb的。。。。。。。网购一个不过10元啊

改usb可以用在安卓上,再买个几十的安卓机下个模以器不比几百块游戏机香?

网友:
其实不大赞成这样改  薄膜键盘你要考虑到按键冲突的问题   同时按多个按钮可能无效   一些按钮可能三个同时按就不能识别   所以要研究键盘矩阵,让线尽量不要交叉    其次FC的手柄真的烂   改装后外观也受损    当然自己练习手工就无所谓了

网友:
知道了 就是把键盘的按键对应到手柄的按键上 相当于按手柄的按键 就是键盘某个按键
真有创意

网友:
这不是FC手柄啊,FC(红白机)手柄是方盒子一样的,手感很差。
你这明明是仿PS手柄外形的山寨手柄,手感很差的,还不如十块钱买个杂牌usb手柄。那种仿xbox外形的至少握着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