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4056 和 TP4056 不能通用吗?

楼主(2020-10-27):
有一些充电小板,因为电池接反了,烧坏了4056芯片

本来不值得修的,看了TAO BAO 几毛钱包邮,用了红包免费撸了20个左右

拿出烧坏的板子修着玩

开始换了1个,发现不亮,以为焊接问题,又换了一个,还是不行,奇怪了

连续换了3个,都不亮

芯片是4056,难道是前面少了"TP" ?   要TP4056才行吗?

反正红包天天都有得领取,就再买吧

这次买了TP4056

换上去,亮了

再拿一个坏板子,换上去,也亮了

上面之前就是4056的问题,和板子无关

什么意思啊?这个4056和TP4056 还不能通用?

网友A:
有些厂家的4056脚位不一样。

网友B:
脚位是一样的,估计电路还有地方烧了,或者铜箔烧断了

网友C:
熱心會員 大F TP 才是正品拓微芯片。

网友:
这倒没代换过,可能不通用吧。

网友:
楼主需要去买tp4056x,这个带输出防反接,而且去优信买三元即包邮~

网友D:
后面保护板烧了。。。

要么换,要么短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位是一样的,估计电路还有地方烧了,或者铜箔烧断了

不是哦,同一个板子,换这个芯片马上就好了

网友:
红包不是要付款1块钱才能用吗

网友:
居然能买到大F的4056,现在买的都是tp4056ac之类的了。

网友:
可能是假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保护板烧了。。。

要么换,要么短路掉

板子是同一个,换了TP4056立马正常,说明和板子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厂家的4056脚位不一样。

4056会有脚位不同的吗?我测量看看

网友:
换4056X吧,有带是池反接保护。

网友:
4056可能是cd4056,而非tp4056。

网友:
楼主这个怎么拆下来的?底下还有接地散热焊接在板子上吧。

网友:
4056 和 TP4056是通用,有些是山寨的,我买过5个,有2个本来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熱心會員 大F TP 才是正品拓微芯片。

这个拓微芯片 支持反接保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拓微芯片 支持反接保护吗

有个USB的是这款,反接过一次没问题,忘记发热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