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普通氩弧焊机能否改成脉宽调制氩弧焊机

楼主(2020-10-27):
机子是很早之前买的,平时焊接一些小玩意但是发现一直不好用,焊接较厚的物件还可以,但是焊接较薄的工件非常容易焊穿,上网查了资料,发现很多人说带脉宽调制的氩弧焊机可以非常好的处理薄件焊接不穿孔问题,于是打算将这台氩弧焊机增加一个脉宽调制功能,苦于电路不是很了解,特发帖希望了解焊机工作原理的师傅,给予帮助,感谢,下面我将放上类似的电路原理图和实物图,详见下文

网友A:
上次焊了一回,焊的屎一样,这玩意比普通电焊难

网友:
能改
改触发时间,触发时长。
自己重新写个外挂程序吧,或者直接买个控制器
控制器网上有卖的,从18到300都有,按需选择

楼主:
控制板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焊了一回,焊的屎一样,这玩意比普通电焊难

对是的 个人感觉应该是这种廉价的机子把很多东西都省略了,电流太大的时候又太大 太小的时候又太小,非常难控制 所以才想改改 看能不能改善

网友B:
记得3525改变6脚还是7脚能改变输出脉冲脉宽,你断开后级,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

如果不行可以考虑调节1,2脚外接的补偿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3525改变6脚还是7脚能改变输出脉冲脉宽,你断开后级,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

如果不行可以考虑调节1,2 ...

因为我看有脉宽调试功能的氩弧焊机,电路里接了一个555波形产生电路,正准备找材料制作555电路,详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3525改变6脚还是7脚能改变输出脉冲脉宽,你断开后级,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

如果不行可以考虑调节1,2 ...

我不知道我这样直接外加一个脉宽调制电路会不会对原电路产生影响,比较纠结,期待大神指导一下我 谢谢

楼主:
求助大神,高人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
有修改过的大神吗?跪求

网友C:
论坛有  两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  两种方法

???哪2种方法?跪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看有脉宽调试功能的氩弧焊机,电路里接了一个555波形产生电路,正准备找材料制作555电路,详见下图 ...

9脚是补偿功能, 红线内的电路很简单,先自己用实验做一块,试验下。
图纸没有元件数值,有没有完整的图纸,有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