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只美国杰士Klipsch有源主箱,并请教电源问题

楼主(2020-10-27):
今日从废品站收来一只杰士Klipsch箱如图,可惜只有一只,光棍没线材和电源。这种三芯电源是不是双电源供电?是多少V的呢?

网友A:
数字功放,难道用双电源么?打开散热看看,是什么IC,再百度芯片型号,看文档决定多少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功放,难道用双电源么?打开散热看看,是什么IC,再百度芯片型号,看文档决定多少电压

...

貌似是数字的,尽然双电源?

网友B:
看样子就是+-电源看哪两个电容的耐压值大概就知道输入多少V

网友:
数字功放,一般是单电源

网友:
做工还是不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就是+-电源看哪两个电容的耐压值大概就知道输入多少V

OK,是看蓝色的大电容吗?蓝的35V,黑的63V

网友:
看走线应该是正负电源供电,追一下走线就知道了!估计+-15V

网友:
搭车问个问题,话说有次拆个插卡小音响,喇叭后面带多块圆形磁铁,像你这种高音后面这个,为何捏?加重还是其他作用?

网友:
1个功放,1个前置用电源吧,跟一下线路。

网友C:
这种数字功放声音还是不如甲乙类好了

网友:
看错标题了,看成杰士邦了

网友:
查一下箱子的型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数字功放声音还是不如甲乙类好了

非发烧产品的话,数字功放好的多。效率高,效果好,成本低

网友:
看下两个大电容是串连,还是并连就清楚了,并连是单电源,串连是双电源供电的。

网友:
为啥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一张照片呢?

网友:
做工是真好,

楼主:
找到电源图片了如下图,果然双电源的,双18V直流。。